[电源] 修明纬PSP-600-24 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0-12-01):
有钱去咸鱼剁手,没钱了就把家里修好的电源挂咸鱼卖,可谓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今天要折腾的这个电源有点意思,没见过,花了高价从北京一老哥手里收来的,主要是没拆过,拆开过过眼瘾

明纬标签,现在国内明纬假货太多一堆打擦边球的品牌,还好这个没翻车,是MEAN WELL不是MEAN WEII 还好没翻车
输入输出分两个端子排
掀开天灵盖这背面看着舒服
上下两层结构,由于知识层面有限就不介绍了
分开,通过排线链接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真隔离。。。
24V输出板子有点普通电源的意思了
高压部分,三粒高压电容很惹眼不过这耐温85℃是什么鬼

FAN4801功率因数修正IC

直奔主题,这电源到手之后通电测试真如卖家所描述的毛都见不到一个直接没输出也没反应,拆机之后肉眼可见三粒电容怀孕,保险丝熔断,更换故障原件之后上电试机有输出正常了?
不你想多了问题肯定不会这么简单解决,该电源维修完成后一直挂在亚锐3711A上面做老化,开始10A持续输出正常,工作了近24小时之后这电源又挂了,上电测试指示灯一闪即灭心凉半截,又拆开仔细检查发现NTC电阻故障,这个故障应该是上次就出现了没有发现,因为这个NTC电阻是包在热缩管里面的,感谢明纬的工程师又给小老弟上了一课,由于NTC电阻故障没能解决又让它继续出力 FAN4801功率因数修正IC也挂了,测试400V电容电压只有310V,由于没有FAN4801的IC,查资料可知用FAN4800替换,直接换了FAN4800故障解决,同时这个电源还有三个版本,其中功率因数修正IC不同其余一样,分别为:FAN4801、FAN4800和ML4800

网友:
明伟电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一般人玩不转,只看看

网友A:
NTC电阻是包在热缩管里面,有几个意思?

网友:
好东西啊能改可调就牛了,这电源长度很好不像别的电源太长占地方

网友:
正品,看做工就知道

网友B:
正常情况下400V电容电压也是310V吧?

网友:
明伟电源就是信心保证了

网友C:
明纬PSP和SE系列有什么区别?
有一台明纬SE-600-24。
直接看到的区别就是PSP系列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型号有意思,PSP600

网友:
这做工太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电阻是包在热缩管里面,有几个意思?

怕炸了碎片四处飞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纬PSP和SE系列有什么区别?
有一台明纬SE-600-24。
直接看到的区别就是PSP系列没有散热风扇。 ...

PSP系列也有散热风扇我没拍上,SP系列和PSP系列应该是一样 SE系列我这没有我只有SP和P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400V电容电压也是310V吧?

PFC工作时输出电压应该在370V~390V之间,无PFC电路的话310V左右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PFC工作时输出电压应该在370V~390V之间,无PFC电路的话310V左右正常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电流大啊

网友:
这么说我见过的都是山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