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个福禄克万用表和福禄克的钳形表

楼主(2020-12-01):
万用表是正常维修使用,钳形表要带直流电流测量的,谢谢大家了,单个不要超过2800

网友A:
如果不是购买全新FLUKE仪表的话,推荐使用FLUKE87VC配i1080电钳,一块表解决两种表所需用途。

网友:
万用表选FLUKE 187, 钳表选优利德UT21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购买全新FLUKE仪表的话,推荐使用FLUKE87VC配i1080电钳,一块表解决两种表所需用途。 ...

这个贵了些,稍微便宜点的

网友:
单个不超2800,你不如配个好表配个福禄克钳型探头i400e。万用表的话买真有效值的。289,287比较费电。179推荐。

网友:
FLUKE 187 二手价800 炒鸡好用

网友:
福禄克万用表从 11x 17x 18x 87v 当中选, 15 17 速度慢,不如买个国产,287 289 之类的体积大,开机就要8秒,还有要6节5号电池,天天用实在是痛苦

钳表推荐 共立 203,闲鱼买下架全新不到300, 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贵了些,稍微便宜点的

双11的时候,沃卡福VC890还不错,好像最后不到1500一台,非常好用。
还有同品牌的钳也不到700,一起买大约在2000左右。

性能能与FLUKE289、375俜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购买全新FLUKE仪表的话,推荐使用FLUKE87VC配i1080电钳,一块表解决两种表所需用途。 ...

你的工具群能加一下吗 了解点工具的问题

网友B:
87VC 2300元 28-II 2800元 了解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推荐

网友:
我用的不多,就这些低端的用用够了

楼主(2021-03-01):
买了17B+,先用用看

网友:
预算2800,买了17,差距有点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17B+,先用用看

福禄克 低端的并不好用,倒是耐用,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B:
87VC 2300元 28-II 2800元 了解一下

你的這些價格都是新表的價格吧?

网友:
我用的钳表是319,这货基本上只能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11的时候,沃卡福VC890还不错,好像最后不到1500一台,非常好用。
还有同品牌的钳也不到700,一起买大 ...

沃卡福VC890这个表要这么多钱?
看了拆机很简单啊

网友:
看了一下,帖子时间这么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沃卡福VC890这个表要这么多钱?
看了拆机很简单啊

我当初是花了近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