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9f200编程失败?帮找原因,多谢!

楼主(2020-12-01):
一个设备故障报警,经过替换检查是29f200bc-90,芯片问题,于是采购了新的芯片AM29F200bb-90(和原芯片不是一模一样,一个后缀BC,一个后缀BB),用编程仪复制了好的程序,数据校验通过。但是装上板子后还是故障报警。百思不得其解,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多谢!

网友A:
编程器复制好的程序,你的意思是把故障芯片的资料复制到新的芯片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复制好的程序,你的意思是把故障芯片的资料复制到新的芯片里了?

当然是找好的程序复制的

网友:
难道是因为加密?不懂了,期待高手来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把复制的那片芯片装回到你复制的原机上,确保能用的话,说明就是有加密或者校验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把复制的那片芯片装回到你复制的原机上,确保能用的话,说明就是有加密或者校验什么的了 ...

原芯片可以使用的。

楼主:
这时看到的数据,应该没有加密。

网友C:
单片机基本上都是有加密的吧,这样搞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基本上都是有加密的吧,这样搞没法用

29f200是eeprom芯片。不是单片机。

楼主:
购买了相同型号的芯片(29f200bc-90),复制数据后还是不行,不知为什么?复制数据时也没有提示什么选项啊

网友D:
你读出来仔细比较一下,看看数据好似否完全相同。如相同,那就不是这芯片的问题,可能是它的外围电路有问题导致这芯片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读出来仔细比较一下,看看数据好似否完全相同。如相同,那就不是这芯片的问题,可能是它的外围电路有问题 ...

编程仪自带的数据比较,比较完数据是相同的。
换上被复制芯片机器就正常了,所以不是外围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楼主的问题。单片机有防止复制e2prom内容的机制,复制的内容就是不能使用, 换回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写好程序的放两个机器上都不行?

网友(2021-01-06):
EEPROM 楼主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也出现过   3种可能  1.原本我使用国产编程器怎么搞几天都不成功,后来我换了希尔特500P就成功了   2.根据希尔特手册说明芯片被加密防止复制   3.烙铁未接地或者开关电源烙铁损坏EEPROM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这个系统程序有防复制的效验功能。
原理大概是这样:开机时读出效验代码进行效验,效验通过则不报错,关机时写入新的效验代码,换句话说效验代码是“活的”,这段代码可能和系统时间有关也可能和芯片或设备身份ID(绑定)甚至是相结合起来的,总之复制的代码是过不了效验或不能移植(防拷贝),好比两台一模一样的正常的设备,eeprom互换后两台都出错就是这个道理。
尽管编程器、eeprom芯片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在编程器上读写正常效验也正常也仍然过不了系统程序这关。
可以把正常工作机器的芯片拆装运行几遍,先后读出数据做个比较就可以确定是否是这种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这个系统程序有防复制的效验功能。
原理大概是这样:开机时读出效验代码进行效验,效验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谢谢!
但是现在从好机器上拆下的芯片装在我坏机器上,坏机器就正常启动了,拆下再装回好机器,好机器还是好的。只要复制了新芯片,新芯片装那个机器上都不行。

网友:
如果是这类“加密”机制,解决方式无非要么“解密”(破解)要么“刷机”(类似u盘开卡或电脑重装系统之类),还得写入关键代码(可能需要经过网络服务端校验)重新调试写入相关参数等等后续操作,直接靠编程器复制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显然行不通。

网友E:
如果怀疑新的芯片有问题可以试试在编程器上做擦除操作然后分别写入全零和全一分别进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怀疑新的芯片有问题可以试试在编程器上做擦除操作然后分别写入全零和全一分别进行检查。 ...

芯片应该没问题,换了两个批次的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