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耳机不开机不充电维修请教

楼主(2020-12-01):
蓝牙耳机电池正常,不开机不充电不亮灯,请教维修建议:如果您在西安请给个维修报价

网友:
充电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主芯片QCC3005挂了,还维修毛线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型号的蓝牙耳机,也是开不了机,,早晨跑步时进了汗水,开不机,回来后又冒然充电,估计是芯片挂了,,现在吃灰中,

网友:
这个的充电都是主控芯片完成的,电路板就一个主控芯片,一个储存了程序的ROM芯片。90%成本都在主控芯片上,你这个要换主控芯片,你觉得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2021-01-15):
我两个这种耳机,也是充电不亮灯,也充不进电。也是主控坏了吧?都是进水以后出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