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dt171 可以做电器维修用么

楼主(2020-12-01):
想问一下同行师傅有没有用过dt171的,可以做电器维修用么。本人有个7.2v得012了。最近看上171不知道扭矩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A:
冲击批是打自攻丝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是打自攻丝用的

网友:
我几把螺丝刀,也可以维修电器用。有电动的,效率高些。

网友:
家电还是7.2V好用,轻了不少。

网友B:
牧田dt171最大力矩为180N·m,你打算维修什么电器?在电视上穿几个窟窿?

牧田012最大力矩5.6N·m,实际上用于电器维修也过大,如果对于M4以下螺丝刀有要求,推荐你使用:松下EZ6220可调最大力矩2.28N·m、7411可调最大力矩2.94N·m、7421可调最大力矩5.21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牧田dt171最大力矩为180N·m,你打算维修什么电器?在电视上穿几个窟窿?

牧田012最大力矩5.6N·m,实际上 ...

用在工业上面。修工业电路板,用过6225。6220没接触过。

网友:
012拆修塑料壳小螺丝可以,洗衣机、热水器大螺丝不行,171可以考虑,12v估计也能满足你的需求,外出携带的话我就一把7.2的冲击起子搞定。

网友C:
想劲足够大,又要劲足够小非得伟801电批了,12V最大能达到160牛,A模式是得伟的最理想的模式,劲能做到足够小比你想象的还小还带自停,这点比牧田171 022要好的多,我最喜欢得伟的就是801的A模式,至今没有找到其他品牌能代替的,包括得伟680得伟887米沃奇2753 2653这些我都有,感兴趣但没有玩过的就是牧田的12V的111无刷机,看着类似得伟801据说牧田的111 A模式不如得伟801好用,得伟887的A模式类似但没有801更精准,切太大太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劲足够大,又要劲足够小非得伟801电批了,12V最大能达到160牛,A模式是得伟的最理想的模式,劲能做到足够 ...

你自己把得伟801都卖了,为何推荐别人买801?

网友:
极力推荐泛音ascd18_200w4,
关于牧田171,曾经也用过,转数高,电机属于高转数电机,效率低,不适合重载作业,不过功能多,泛音电批,手动6速可调 ,工业极电批,可以重载作业,最大扭力210牛. 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把得伟801都卖了,为何推荐别人买801?

卖了不到一个月,感觉无可替代左右不爽又买了一个,801唯一不好的就是除了批头晃,就是无级变速扳机没有牧田好用,太沉,这个级别估计就牧田使用的是欧姆龙的开关,不能说欧姆龙一定比德丰好,但是确实轻巧线性很适合亚洲人使用

网友:
我感觉一般用 得伟680就很好,801我也有,还是用来拧一些比较大的螺丝比较好,速度比680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