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6.35批头的问题,C6L和E6L具体的底部区别,没有图。

楼主(2020-12-01):
请教大家,PB的6.35批头,C6L和E6L具体的底部区别,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C6L

E6L

夹持部分不一样

网友:
c6.35 比e6.35卡的紧,但通常电动工具夹头都是e6.35

网友A:
简单来解释一下:C6L是执行的C6.3标准,属于手动工具上使用;E6L执行的是E6.3标准,属于电动 工具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解释一下:C6L是执行的C6.3标准,属于手动工具上使用;E6L执行的是E6.3标准,属于电动 工具上使用。 ...

谢谢,那么用在手动手柄上,两种都可以选择吧?

网友(2021-04-17):
能否通用得看手柄加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