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请各位老师推荐一款大功率手电钻,用途是钻冰,钻冰窟窿钓鱼

楼主(2020-12-01):
手电钻,大功率的,用途是钻冰,钻冰窟窿钓鱼 ,其他用途想装上开孔器开几个石头花盆玩玩。再不就是装上铁毛刷,刷刷老木头。麻烦各位老师给推荐推荐。性价比能满足要求的就可以。闲鱼的不敢买,不懂,怕不准。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钻冰为什么不用开钻孔器?

网友:
早上大有发的,哈哈哈

网友A:
那就买米沃奇吧,有9.0的电池,扭力够大

网友:
钻冰孔都在2 3十CM。充电钻估计有点难搞。几十百把块的充电扳手应许还行吧。好点的东成四百块两电的

网友:
飞机钻就可以
例如 东成FF03-16A

网友:
钻冰要大扭力持续输出,软扭50+也差不多了

这个档次的算重型锂电钻了,性价比高的也有,比如大有 5282/5283 ,东成 dcjz03

网友:
冰钻神器---------------得伟996,在某宝上搜索店铺“海沃德电动工具”、“工具控发烧友”、“唯美工具仪表”这三家,他们卖的是正品。同时还可以考虑米沃奇2804力矩更大高达135N·m。

网友B:
钻冰基本100N的钻就差不多了,手枪钻不太好把握,上米沃奇大角钻应该说是最合适的。当然,力气也是最大的。

网友:
要钻冰的话,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扭力的问题,单从扭力考虑,很多电钻特别是无刷的都能够满足,关键是电池!在低温下(特别是0度一下)锂电池能有一半的容量就不错了,所以,楼主只要选一款有超大容量电池,电压是18伏以上的无刷电钻就应该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
查干湖冬捕又开始了吗?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谢谢大家的指导,实属不懂,我会挨个搜寻比对。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冰基本100N的钻就差不多了,手枪钻不太好把握,上米沃奇大角钻应该说是最合适的。当然,力气也是最大的。 ...

米沃奇哪款呢?找了一圈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零下20度的要小型挖掘机才行吧

网友:
关键是零下环境锂电不好使了吧...

网友:
大有5282,我觉得可以

网友:
我目前在甘肃嘉峪关,这边已经零下十度左右了,大有全套毫无压力,不过气温太低,电池充电会保护,拿到屋子里热起来就正常了

网友:
大有5282,物美价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米沃奇吧,有9.0的电池,扭力够大

9.0老黄历了,12.0都出来1-2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沃奇哪款呢?找了一圈不知道是哪个

2804吧,我觉得角钻更安全,就是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