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迷你充电宝,顺便换个高容量电池,3800毫松下18650 电池

楼主(2020-12-01):
因为需要,想要一个迷你充电宝,网上找了一下,好一点的都不便宜,看到这种充电宝,有三种容量,1200,2000,3400,看这外观做工,3400电池肯定是虚标的,既然电池是18650的,不如买个最便宜的1200毫规格(15元)回来换个好电池

拆解还是比较好拆的,胶水粘的壳子,轻轻一撬就打开了,电路板没拆出来,后面还要用

换上某宝买的3800毫松下电池,卖家好像就是坛子里的,号称正品,就看表现啦

拆下来的电池,以后留着手电用吧,这种电池是回收的吗?重来也不轻,为啥才1200毫

网友:
泓力电池,测一下内阻,看看是不是半动力电池或者动力电池,,很多电动工具都用这个

网友A:
松下B电3450 哪来的3800,商家乱标

网友:
3800的松下电池,没见过

网友:
这种松下3400-3500容量居多

网友:
3400毫安就好了,最怕是3000毫安左右了

网友B:
这种板子效率很低,还有,18650我见过最大容量的是标称3600,实测3570左右

网友C:
创意不错,主要担心硬连接,万一碰下把手机接口焊盘弄断不太好。曾经有手机背夹电池充电宝还行,至少有一圈定位能避免接口受力。

网友:
松下有3800的18650了?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B电3450 哪来的3800,商家乱标

不会吧,商家信誓旦旦的,原装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意不错,主要担心硬连接,万一碰下把手机接口焊盘弄断不太好。曾经有手机背夹电池充电宝还行,至少有一圈 ...

没事,不是放在手机上用的,插上去基本不会去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效率很低,还有,18650我见过最大容量的是标称3600,实测3570左右

嗯,用在设备上只能保持掉电缓慢...

网友:
18650不可能有3800mah的容量~

网友D:
松下有什么黑科技可以可以让电池容量提升一大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有什么黑科技可以可以让电池容量提升一大半呢?

看样子上当了啊,大佬们都没见过3800容量电池。。。

网友E:
还是买个好牌的吧 这种山寨货的主控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个好牌的吧 这种山寨货的主控板不行

找不到这么小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商家信誓旦旦的,原装进口...

某鱼大把,自己搜下型号就知道,这个烂大街了,不用原装进口,拆个小米10000毫安充电宝,可以会得3粒

网友:
其实可以根据外壳,自己画一块高效率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