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理求助,采样电路的分析如何计算

楼主(2020-12-01):
如题,求助该电路中采样电路的分析,如何计算。电路图: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1X9zIlPpnoEBXZV5rAKmA 提取码: ubwa

网友A:
你就不能画张草图或者截图?谁会花35M下载来看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

网友A:
或者你放到网盘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放到网盘也可。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1X9zIlPpnoEBXZV5rAKmA 提取码: ubw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画张草图或者截图?谁会花35M下载来看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 ...

这不是手头上只有pdf,没办法直接上传嘛,我以为附件设置了0mb,下载不要mb了,这次上网盘链接了

网友A:
该电路的取样电压,是经过多级运放放大、多级电阻衰减再控制U2的COMP脚的,不是通常看到的两只电阻分压就行了。其实,这电源也不用这么复杂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的取样电压,是经过多级运放放大、多级电阻衰减再控制U2的COMP脚的,不是通常看到的两只电阻分压就行 ...

这是一个高端电源产品上用的,能细致的分析一下电路如何工作的嘛,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