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WinCE 导航收音机没有反应

楼主(2020-12-01):
4S店送的CE导航,明天想电台的时候,按到收音机模式,在触摸屏幕选频率与按储存电台都没有反应,就像死机一样。而其它的蓝牙,MP3,视频,导航全部都正常。也试过恢复出厂设置,收音部份还是不正常。以前听收音机接收信号不好,后来加装了一个放大器,收到的电台就很多,会不会是跟装了放大器有影响呢?

网友A:
估计是系统问题吧,进收音机界面就没反映了根信号估计没关系,可以拔掉收音机天线试试,排除信号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系统问题吧,进收音机界面就没反映了根信号估计没关系,可以拔掉收音机天线试试,排除信号放大器的问 ...

这个会不会与收音机高频头有关系呢?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B:
搜索电台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信号弱小的话,那可能你的那个放大器坏了,或是你天线接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电台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信号弱小的话,那可能你的那个放大器坏了,或是你天线接着不好。 ...

如果是天线或放大器接不好,应该会沙沙沙的噪音,我找时间把放大器拆出来试试。

网友C:
看看天线是不是进水了,有的天线是有源天线,进水腐蚀就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天线是不是进水了,有的天线是有源天线,进水腐蚀就无信号

昨天拆开了检查天线接触良好,估计是高频头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