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脑不能往U盘里拷程序文件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0-12-01):
把旧U盘里存的东西复制到了新U盘,发现其他文档可以正常复制,唯独程序类的文档复制不了,会提示出现意外的错误,选跳过后U盘里会有一个同名的0K的程序文档。又试了试把程序压缩后复制进U盘,但也不能在U盘上解压缩,直接从电脑里往U盘复制文档也是一样的问题,电脑系统是win10 64位原版系统。请各位大佬指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户权限问题?不让操作可执行文件?

网友:
你把Win10自带的杀毒软件先关闭试试,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还有,最新的1107 fix,检测的颗粒很多都是西部数据,是不是哪里有bug?

网友:
明显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
闪迪让西数收了   显示 西数 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最新的1107 fix,检测的颗粒很多都是西部数据,是不是哪里有bug?

没毛病啊,闪迪被西数收购了,就跟东芝的颗粒显示铠侠一样

网友:
感觉检测结果没什么问题 除非识别错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