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开关转脉冲电路

楼主(2020-12-01):
准备用一个温控表的开关量信号去控制遥控信号,表输出是开关量(接通和断开)遥控是点动脉冲(点动一下开再点一下关)请教一下大家用什么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
单片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举个例子就是温控开关和空调遥控器,直接控制看样子是不行了,看看增加一个esp8266+arduino实现自动控制还能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