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知道是首拆还是第几拆 微信收款音箱S3!

楼主(2020-12-01):
话说,安卓机子换成苹果机之后微信收款就开始各种的延时,人都走了半天了还未收到语音播报,原先用的小米8很少有延时的现象,也不清楚苹果是怎么搞的,逐渐有了添置收款音响的想法,随后用微信收款积分换购了一款S3官方首款音箱,自带2年网络,还有WIWF功能,

开关和充电口

上面是喇叭孔

开机联网后绿灯常亮

底部为音响型号和参数还有配对二维码

充电电流700多毫安

打算拆开看看,四角皮垫子下面个有一颗螺丝

最大的那个原件是GPS模块哦
喇叭很小4欧3瓦
这个8脚的是个什么芯片呢?
这个8脚芯片应该是充电管理

这个大芯片估计是和WIFI网络有关
开关与充电接口

1800毫安的电池,基本就是一天一充,这费电。

用电源看看开机和待机电流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怪不得1800毫安的电池待机1天多,刚开机搜索网络时电流可以达到500毫安
正常待机后最低电流40毫安左右到150毫安左右跳变,难怪要一天一充电,原先的老式诺基亚功能机800多毫安的电池静待几可以达到5-6天,也不知带这个玩意是怎么设计的,连屏幕都没有,还这么的费电。(记得诺基亚的待机电流基本是0毫安左右,很小很小的电流)

网友:
GPRS...

换块大点的电池或者充电器直通...

网友:
类似共享单车有一个物联网系统,接收价格语音需要流量很少。

网友A:
这音箱我咋在微信上弄不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音箱我咋在微信上弄不来呢

积分兑换66000

网友B:
GPRS模块旁边的应该是eSI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模块旁边的应该是eSIM吧。。。

SIM卡在反面,黑色的物联网卡。

网友C:
最后面的那张怎么不打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面的那张怎么不打码了

最后一张是 谜底揭晓

网友D:
同款 太费电了 不知道用无线网会不会省电一些呢? 我是某多多买的,积分怎么操作?

网友E:
66000积分才能换,看来是做大生意的人我是花了66块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66000积分才能换,看来是做大生意的人我是花了66块钱买的

6万6,提现的话,手续费也够买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 太费电了 不知道用无线网会不会省电一些呢? 我是某多多买的,积分怎么操作? ...

流量免费2年,不用白不用,我现在是直接插个充电器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66000积分才能换,看来是做大生意的人我是花了66块钱买的

官方收款码收款有积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万6,提现的话,手续费也够买一个了。。。。

提现的话基本都是用积分换免费额度的

网友:
这玩意一开机就链接服务器建立长连接。这样到账后才能实时播报。  所以也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收款码收款有积分的

一块钱一积分啊,66000积分就是六万六收款

网友C:
我专门找了个备用机(oppo的)装微信,设置收款播报,结果TMD 会延迟播报。不知道是什么鬼。所以想收个播放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现的话基本都是用积分换免费额度的

是的,但是 换了这个 积分就没的换额度了。说以它还是66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专门找了个备用机(oppo的)装微信,设置收款播报,结果TMD 会延迟播报。不知道是什么鬼。所以想收个播放 ...

咱俩情况一样,我是小米8换苹果之后才有延时的,小米基本没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