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早上捡到块移动电源板子做工还不错

楼主(2020-12-01):
    早上捡到块移动电源板子,因该是充电的板子,直接充电池的,带了升压电路,只是没有焊座子和引线出来,带单片机(磨了),带电量指示

升压IC是61090
输入电压为 1.8V、开关电流为 2A、效率为 96% 的升压转换器充电IC 查了很久没查到,用表测了下500MA充电电流,丝印是第一排K9DD,第二排是554,10个脚的。2013的板子觉得整体不错了,就觉得充电电流小了点,有大神可以告知怎么改大充电电流吗?感谢!!

网友:
13年的时候充电宝还没兴起,那时普遍500-1000mA充电头.

网友:
四层板???这么奢华的吗?

网友:
没有充电宝的年代我用的是这个……也只有500mA的电流输出。

一个18650就可以了,还是诺鸡鸭的年代。

网友:
效率不错,如果改电流的话,可以试试在R050检流电阻片叠加并联,焊接之前最好用镊子把所有电容电压放掉,好像德州仪器芯片在电容有电的时候焊接,容易导致芯片故障。

网友A:
估计是三星手机的吧,他家当时好多这种手机电池充电盒子

网友B:
这个有点像电池座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像电池座充

就是座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三星手机的吧,他家当时好多这种手机电池充电盒子

三星因该不会用充电芯片,一般是单片机+431+lm358

网友:
再并个R050???

楼主:
终于查到充电IC型号了MP2602
28V, 1A Linear
Li-Ion Battery Charger with Trickle Charg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因该不会用充电芯片,一般是单片机+431+lm358

哦,这个还真没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