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看上了一台安捷伦四通道示波器,主要用来维修电动车控制器和开关电源

楼主(2020-12-01):
想买一台四通道示波器,看上了一台安捷伦四通道500M,1GSa/s的,主要是用来维修电动车控制器,和多路开关电源够用吗?用过但不怎么会应该怎么选?

网友:
这个应用的话60MHz或100MHz的就够了。也不用高级触发和fft,这样的二手示波器比较便宜,普源的就可以,也不用安捷伦泰克。如果可以就再配一只差分探头。

网友:
没用过,但我感觉这个配置有点高了。开关电源一般工作在100k以下,控制器一般爱坏的就是功率管,没必要弄个示波器

网友A:
刚刚下单一个手持玩具级示波器,修驱动,论坛有人拆的那一款

网友:
买国产1千多的数字荧光示波器不香吗?!

网友:
虽然我不懂示波器,但是这是不是大炮打蚊子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单一个手持玩具级示波器,修驱动,论坛有人拆的那一款

小猫可爱

网友:
不,你应该上,罗德与施瓦兹

网友:
还真不如买个老TDS220,小巧轻便,皮实耐用,而且改电池供电,测开关电源都不用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B(2021-02-11):
性能倒是够用了,还缺一个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性能倒是够用了,还缺一个高压差分探头

多高的耐壓才可以稱其為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高的耐壓才可以稱其為高压差分探头?

淘宝可以找找看,耐压450v以上差不多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