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宽带网线插入武汉有线机顶盒长虹OTS-4K,没连上网络

楼主(2020-12-01):
如题:我把家中武汉电信宽带路由器出来的网线,插入 武汉有线机顶盒 长虹OTS-4K,想看武汉有线机顶盒能否用电信网络

但提示 没连上网络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 武汉有线机顶盒 长虹OTS-4K 使用武汉电信或武汉联通或武汉移动的网络?

还是说,我这种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感谢指点!

网友A:
IPTV盒子可能不行,OTT 的应该能用

网友B:
连不上的,iptv是大内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TV盒子可能不行,OTT 的应该能用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武汉有线电视的4K机顶盒(长虹OTS-4K),是IPTV机顶盒吗?

我先还以为只有武汉电信  的盒子,才是IPTV机顶盒, 武汉电信的IPTV机顶盒就可以在武汉电信宽带使用。
因为想像中  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只能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不上的,iptv是大内网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武汉有线电视的4K机顶盒(长虹OTS-4K),是IPTV机顶盒吗?

我先还以为只有武汉电信  的盒子,才是IPTV机顶盒, 武汉电信的IPTV机顶盒就可以在武汉电信宽带使用。
因为想像中  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只能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