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多少欧呢

楼主(2020-12-01):
拆了2只同样的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这是电源用的是非隔离方案,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色环电阻用的是多少阻值的。
一只用的四色环,另一只用5色环的,这色环有点奇怪,4色环那只,第二环看着像金色,5色环那只头尾是黑和橙,这2种色都没有表示误差值的吧。

220V高压输入端的电阻
就是这个电阻

2个一样的智能插座,电阻用的不同,这个电阻应该取什么值呢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白色烧变色了呢,橙白黑金 39欧姆  5%

网友B:
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0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白色烧变色了呢,橙白黑金 39欧姆  5%

不是白的,看着就是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0黑

谢谢兄弟,这个我知道的,就是这色环看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2Ω,非标准色环,厂家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C:
看有一张图里这个电阻都拆下来了,那么直接万用表量一下呢?

网友:
我猜想,这电阻肯定是喝醉了,衣服都穿错了。

网友:
是黄色的吧,35

网友:
估计生产线调色的是个色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一张图里这个电阻都拆下来了,那么直接万用表量一下呢?

大哥,要不是电阻烧断了,我拆下来干嘛呢。

网友:
没烧断就量出,烧断就破开外皮分量两脚到断头,这个位置一般不会越过10欧你可以通过功率换成电流用保险丝代

网友D:
5环的最后一个黑色是表示这个是保险电阻,没有读数功能,去掉黑色当成4环读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图正确的话,这是保险电阻,取0欧电阻没问题,或上保险丝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5环的最后一个黑色是表示这个是保险电阻,没有读数功能,去掉黑色当成4环读就可以了。 ...

我这个“红黑金金黑”也是一个12V电源板上的,从电路上看知道他是起到保险作用的,但是读数一直很让我困扰,怎么第三位就会出现“金”呢?这下终于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