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6520耳温计使用中没有背光,如何维修

楼主(2020-12-01):
博朗6520耳温计使用中莫名其妙没有背光,年龄选择和存储键也失效,但可以正常测量耳温。网上一查好像是此款耳温计的通病,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人碰到过此问题,如何修复的

网友A:
既然开拆了,何不把前面也拆开,看看显示屏的背光是外置LED还是内置的呢?

网友:
博朗耳温计最大通病是千万不要让小孩摔,里面玻璃传感器是用柔性薄膜连接到电路板上的,摔动会导致柔性薄膜脱焊而整机报废

网友B:
我的之前出过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加热测温头,用吹风机吹一下。
但是我忘记了故障现象,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开拆了,何不把前面也拆开,看看显示屏的背光是外置LED还是内置的呢? ...

拆开忘记拍照了。是两个三色光的贴片LED,测量都能正常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之前出过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加热测温头,用吹风机吹一下。
但是我忘记了故障现象,你可以试试 ...

你好,能否告知具体如何加热测温头,要不要开机加热?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告知具体如何加热测温头,要不要开机加热?谢谢了

不用开机的,只要用吹风机吹一会,把温度提到20度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开机的,只要用吹风机吹一会,把温度提到20度左右应该就可以了。

刚刚试过了,还是老样子没有显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还是老样子没有显示,谢谢

我的刚刚把测温传感器拔坏了

网友C:
u4应该是背光驱动,一般c10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u4应该是背光驱动,一般c10容易坏。

今天刚刚看到,谢谢你的回复。焊下C10电容测量为8UF,应该是好的。

网友C:
看u4什么型号,找资料检查相关外围元件及工作条件,无异常则U4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背光开启时C10上应该能测到10多伏直流电压。
———————————————————————————
大意了,以上观点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u4什么型号,找资料检查相关外围元件及工作条件,无异常则U4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背光开启时C10上应该能测 ...

前面已经把C14 C17电容都拆开测量过了,都是8UF。中间6脚U4丝印CJQW,网上找也不到任何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u4什么型号,找资料检查相关外围元件及工作条件,无异常则U4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背光开启时C10上应该能测 ...

上次发的图片点错了,我这个是我刚刚拍的,今天刚刚拆焊过

网友:
U4拆掉试一下确认是不是背光ic。
———————————————————————————
大意了,之前的观点是错误的,想当然的以为是一般的背光驱动。
其实在这个电路中U4应该是一个DC-DC转换ic,把两节电池的电压变成一个稳定的3.3v供MCU等电路使用。

网友: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看,其实这个耳温枪的背光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C:
当转化的3.3v电压不正常时就会引起故障甚至出现网上传闻的必须换某种电池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转化的3.3v电压不正常时就会引起故障甚至出现网上传闻的必须换某种电池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

这是看到最完整的耳温枪资料了,等一会我查查,非常感谢景德镇屏朋友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转化的3.3v电压不正常时就会引起故障甚至出现网上传闻的必须换某种电池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

你好,测量发现U45脚没有3.3V输出,不过为什么测量耳温没有影响。另外网上没有PW5200卖,不知道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替

网友:
测量U4各脚电压,电源芯片是否开启工作受EN(使能)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