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电视无显示,拆机手贱找麻烦了。

楼主(2020-12-01):
海信老电视,好像16年了,一直没事,家里人看着看着就不亮了,电视是不能耽误的,赶紧叫人去修,不包好要500大洋,算了,赶紧买了一台保障老人使用,这台就放着拿来练手了。

螺丝真多

螺丝真多

今天终于有空去看看,拆了。

照个全貌

照个全貌

是主板吧

是主板吧

电源板

电源板

高压板,开机听到吱吱响

高压板,开机听到吱吱响

没拆开,不知道是什么。

没拆开,不知道是什么。

从来没拆过,拆完就后悔了,心理不知。。。。。。

高压拆开就这样了,不知道是那个吱吱响

高压拆开就这样了,不知道是那个吱吱响

拆开就后悔了,要装上去就难了。

拆开就后悔了,要装上去就难了。

后悔了,下面是灯管,要装上去难了,要全拆了。

后悔了,下面是灯管,要装上去难了,要全拆了。

14根灯管和灯座被分家了,要装回去就全部拆了再一要要拼好,真是手贱。

要上班赚钱了,先停下来盖好,等有空了再去收拾。

现在问题来了,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啦!有没什么经验介绍?

我准备从电源入手,先查查各路电压,这板子不错,各种电压都有,实在不行就拿来做个维修电源。
也看了网上卖的高压板,实在查不出原因来就整快换,能修能用不浪费。

下次搞完再向各位讨教并报告。
现在最担心的是怎么装回这14根管子?

网友:
装回灯管必须拆屏,高压板与灯座架子可以分离,是插上的(先把黑灯座架子装上,然后在屏里面装灯管)

网友:
16年了 够本了,看开点,能修好最好,修不好放他去吧

楼主(2021-01-16):
昨天又抽空去检查了,电源电压没问题,查这个板子,发现这两个家伙有问题,在此想问问各位大神找个什么可以替代,单独去买也挺麻烦,或在那些板子里估计会有,可以拆的,实在没有再去买吧。谢谢各位了

楼主:
问题来了,造成烧保险的原因估计会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拆屏换LED灯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屏换LED灯管吧

应该是不用换的,估计就是这块高压板坏了原件,能修就修吧,修不好就换板,也是几十块的问题。

网友:
这么久了,灯管迟早坏。既然拆开了,直接改LED……

网友:
都劝你换LED不是随口说说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首先这个驱动板修复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你连保险为什么会炸都下不了手可想而知那就更困难了。如果你觉得可以试一试这里给你一张参考图:(根据你图片上看驱动ic为30pin,所以应该是BIT3106)

网友:
其次,就算驱动板修好了,由于年久灯管早已老化导致电流增加,驱动板依然会坏,换句话说就算你买原装的新板子装上也是白搭,除非连灯管一起换掉,但是那样成本就高了。
所以改装成LED背光是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看你指甲应该也有这个动手能力。
当然也可以随便修一下驱动板,不行就放弃,LED也不改,直接报废挂咸鱼卖配件换点零花钱,也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