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破解方案

楼主(2020-12-01):
市面上绝大多数都是单片机加升压方案,至于什么加GPS什么的那都是大体积的了       主要说说小的常见的吧,这东西就一个单片机给个信号脚到电源升压使能脚,或者就干脆不控制升压芯片,直接在升压芯片5V后面加个MOS管控制MOS管就好

一、所有破解第一步拆掉单片机和其他无用的芯片,(因为单片机是长供电,不拆会耗电等于是自放电),
二、随后查电源芯片的芯片手册检查使能脚有没有开启或关闭,这种方案主要用于充电和升压都分开的充电宝
三、如果使能脚正常那就查电源升压输出的脚上有没有MOS管,可以直接短接引脚,这个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升压芯片的输出端有没有5V然后5V后面经过那里到达USB输出(最常见的方案,也是最简单的方案,短接MOS管)
四、还有一种充电宝带防拆卸开关的,这种充电宝有个行程快关顶在外壳上,外壳一旦遭到破坏触发快关,利用电池电压,大电流直接烧毁芯片,这个是最残忍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小心撬开外壳,撬开外壳不要急着打开,一直手按着一只手用剪刀剪断电池供电线,因为电池线多数是在外壳两边,或者你有办法固定住开关,这个时候再打开就没啥问题了,固定化按键破解后再焊接回电池

最后分享个万能拆解方案,毛巾包好手握紧用力大胆的向地面砸下去,百分之八十以上会成功

觉得有用赏点币呗,穷死了

网友A:
硬核拆解:嗯,周身没有一颗螺丝

网友B:
自毁芯片 太骚了,不讲5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毁芯片 太骚了,不讲5得。

那种成本高,属于个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核拆解:嗯,周身没有一颗螺丝

请出小绿毛巾……

网友C:
"四、还有一种充电宝带防拆卸开关的,这种充电宝有个行程快关顶在外壳上,外壳一旦遭到破坏触发快关,利用电池电压,大电流直接烧毁芯片,这个是最残忍的"拆蛋砖家既视感,不讲武德,耗子尾汁!!!!

网友D:
换升压板最简单,还可以支持各种协议的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升压板最简单,还可以支持各种协议的快充

这不是得支持环保嘛,苹果都支持环保了,咋们也得跟上

网友:
不讲捂得,耗子尾汁

网友E:
就算自毁 在充电宝里面电芯才是值钱的 电路板不值钱吧 大不了把电信扣下来淘宝买个通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还有一种充电宝带防拆卸开关的,这种充电宝有个行程快关顶在外壳上,外壳一旦遭到破坏触发快关,利用 ...

钻孔用胶水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还有一种充电宝带防拆卸开关的,这种充电宝有个行程快关顶在外壳上,外壳一旦遭到破坏触发快关,利用 ...

好像街电有这个开关!

网友F:
确实要拆单片机,太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要拆单片机,太耗电

是的呢,不然隔断时间就得补电,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自毁 在充电宝里面电芯才是值钱的 电路板不值钱吧 大不了把电信扣下来淘宝买个通用版 ...

那不就失去DIY意义了嘛,通用版的外壳也不一定匹配,共享的质量还是靠得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要拆单片机,太耗电

老铁我之前看到你说有做ETA3000均衡的板子,测试的怎么样啦,我打了测试板芯片死活不工作,淘宝买的芯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铁我之前看到你说有做ETA3000均衡的板子,测试的怎么样啦,我打了测试板芯片死活不工作,淘宝买的芯片: ...

换一家买,淘宝很多假芯片,
我的测试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家买,淘宝很多假芯片,
我的测试OK

能推荐一下吗,换了两家了,丝印不一样但是都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吗,换了两家了,丝印不一样但是都不工作

试试楷扬电子,之前在他们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