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松下SL-CT440 CD随身听

楼主(2020-12-01):
上个周末淘的,一直有随身听情结,年少家贫买不起,现在停产了好的型号炒价太高还是买不起,但几十块便宜货还是淘得起的,这次30淘的是松下后期入门机器,拆解过程中看着处处透着廉价,不过电路部分看着还行,放在当时也是买不起的货,少废话上图:

外观。

电池仓有锁定键,电池仓设计比较特别,能兼容5号和7号电池,图中所示是使用5号电池,电池仓盖抬高一点,
略微牺牲厚度,配合7号电池架电池仓盖就能和背面一平,美观一些。

开盖状态。

光头特写听说松下光头比索尼的抗造,这个机器光头没啥问题,自己超薄光驱刻录的碟都能读。

光盘固定处,不知道学名叫啥。

开盖。

电路板背面芯片特写。

电机都是松下自家的。

电路板正面。

芯片和元件特写。

按键部分,没啥元件,只有按键和液晶屏,控制电路应该全在主板上。

机器做工略显廉价,塑料外壳,功能不多,10秒防震貌似关不掉,不过所有功能都没问题,还能正常使用也说明了岛国的工匠精神还是靠谱的,廉价不代表低质量。现在想一想小时候候能有一台这个机器将会是多么神气的事情呀!现在只能偶尔听听老歌怀个旧了。

谢谢观赏!

网友:
电机上印03年51周,十几年了,质量Ok

网友A:
这款机器音质一般,不如SX410好听,还是金属外壳的型号声音好点,定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音质一般,不如SX410好听,还是金属外壳的型号声音好点,定位不一样 ...

是啊,全卖高端型号谁买啊

网友:
做工还是不如索尼机器了,后期节省了大多数电路元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全卖高端型号谁买啊

也不是,老机器很多塑料外壳的型号其实音质也很好,松下S系列的就不错,CT430 440不如540好听,但是540外壳翻盖那里容易坏,于是我就开始折腾780,800,810这些金属外壳的型号玩,SX410 510也是好机器,哈哈

网友A:
总体来讲松下厚机的音质比薄机音质好,超薄的机器高端的我都觉得声音中低频差,特别是接功放听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老机器很多塑料外壳的型号其实音质也很好,松下S系列的就不错,CT430 440不如540好听,但是540外 ...

看看能不能再淘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来讲松下厚机的音质比薄机音质好,超薄的机器高端的我都觉得声音中低频差,特别是接功放听更明显 ...

可能厚机器的电解电容给力吧。

网友B:
这机器还可以,不挑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还可以,不挑碟

10秒抗震关不掉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秒抗震关不掉呗?

没注意还有这功能

网友:
差不多全是小日本芯片,没有其他国家的;

现在我们的消费类电子也差不多是这个模式,芯片都是国产的

网友C:
不喜欢这种排线引上面的,曾经有一个大法的机,没用多久排线断了(整机废了啦),当款又没线控,

网友:
有时也想闲鱼收一台,但是一想没必要,碟都没有了,只能怀旧,电脑加DAC听歌音质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喜欢这种排线引上面的,曾经有一个大法的机,没用多久排线断了(整机废了啦),当款又没线控, ...

这种排线的确是个隐患。

网友(2022-04-17):
一直感觉松下的声音没有索尼的声音好听

网友(2022-07-04):
机器漂亮,照片也不错

网友:
松下随身听大多日本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