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维修飞利浦台灯66013

楼主(2020-12-01):
入手一台问题飞利浦66013台灯。插12V1A电源,档位指示灯全亮,台灯微亮,触摸无反映。

自己是小白,先做功课。感谢sdman的帖子,飞利浦台灯拆解及4000、66018、71665、71666等维修思路

拆开发现三个元件都坏了

忽略焊工
SGL8022W飞线接的,灯能触控了。对自己焊工不自信,没接分段指示灯。

附上芯片定义

网友:
这不是小白了吧?辣白菜了啊

网友:
这还小白.....都老湿机了................

网友:
西门庆说他是纯情奶狗,楼主说自己是电子小白!

网友:
花那么大功夫修这个灯,感觉不划算呢

网友:
家里的一台飞机可调光的,感觉质量不错,给儿子蹂躏后变为我的工作台灯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淘了飞利浦66013 换的也是同样的三个件  现在能触控了 如果想接分段指示灯该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淘了飞利浦66013 换的也是同样的三个件  现在能触控了 如果想接分段指示灯该怎么接呢? ...

我不懂,就是照sdman的帖子换三个元件。分段指示灯没研究

网友B:
我的飞利浦u2触控不灵,只有在app上可以调光,时不时自动来一下亮又来一下暗,不知道哪个单元有问题求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利浦u2触控不灵,只有在app上可以调光,时不时自动来一下亮又来一下暗,不知道哪个单元有问题求教了 ...

照sdman的帖子换调光芯片SGL8022W,其中2脚电容决定灵敏度,在71666上,电容要用到473左右。

网友:
2块钱的MT3608板子全解决了。调光没有什么用,最大亮度都闲暗

网友(2024-05-15):
931是指哪个呀 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