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老古董森海塞尔HD600,把插头接触不良给修好了

楼主(2020-12-01):
老古董森海塞尔HD600,左耳偶有接触不良,动动就好了,也不影响听音乐,一直懒得动手。今天看看天气这么好,兴致一来,把HD600给拆了。。

全家福。

发现因为弹簧结构的原因,弹簧与接线柱之间缝隙过大,接触不良。

拆弹簧。
这个时候要千万小心,不要把细如发丝的线圈引线弄断了,那就玩完了。
有个技巧,把弹簧拔出来时,先拔远离导线的一侧,装回去时,则先装靠近导线的一侧。反正这个只能靠自己小心操作,因为弹簧有弹性,无论拔出或者安装回去,都有可能因为弹簧意外弹出而弄断导线。

把弹簧结构调整一下,顺便清洁一下触点。

把弹簧装回去,可见因结构造型调整后,与接线柱之间的接触已经非常紧密,试听检查接触不良已经消除。

按照原样把耳机装好,大功告成,又可以愉快地聆听《大头仔》了。
顺手用新撸的61E+测了一下耳机电阻,22000读数还是有些遗憾。不过看在钱包的份上,就算了吧,哈哈。

END

网友:
这款是650时代的次旗舰啊 羡慕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线焊上呢,这设计也太节约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线焊上呢,这设计也太节约成本了

那音圈引线没法焊接,是使用铜接线柱加栓子来压住。

网友:
手工不错!请问UT61E+多少钱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把线焊上呢,这设计也太节约成本了

那是镀金的。焊了影响

网友B:
这个耳机听感如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听感如何呀

大家都知道的,很牛逼

网友:
真正懂耳机者

网友:
大厂的设计和配对是DIY比不了的

网友:
发烧友,放上你的全套器材来~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没有拆过

网友C:
发烧友,放上你的全套器材来~
+1111111

网友:
电器清洁剂是可以去除氧化和锈迹吗,哪天也买瓶玩玩

网友:
骚包壕货。。。高阻抗耳机的听感如何?

网友:
我的耳机更老,是森海塞尔HD580,头梁海绵也踏了,其他一切都好!

网友:
我刚刚也把HD650拆了,楼主你步骤没有写清楚
1,先把上半环扳开,卸下整个耳机,
2,扒开网罩,没有螺丝
3,扳开下半环
4,卸下耳机单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烧友,放上你的全套器材来~
+1111111

看楼下的

网友C:
学习学习。
这是CD,用了独立耳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这是CD,用了独立耳放吗?

自带耳放效果还可以
这是另外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