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NW852(2CB47832AA04)NW856(2CB47832AA05)混贴点序AS2258

楼主(2020-12-01):
手上有两颗镁光不同ID的B0KB,NW852(ID:2CB47832AA04)和NW856(ID:2CB47832AA05)。想着都是B0KB能不能混贴呢,正好有闲置的AS2258,来试试。
开卡顺利通过
测速貌似还不错
跑圈一到缓外就卡死了,不能写入了。为了确定是混贴的原因,还是固件对颗粒支持有问题,分别把两颗进行单贴。
结果:
单贴NW852(ID:2CB47832AA04)跑圈完全正常,缓外掉速到20+;
单贴NW856(ID:2CB47832AA05)跑圈一到缓外,卡死了……
结论:
应该是固件对05的B0KB支持不好(0205、0206、0208都支持不好)
或许有新的固件出来的时候可以再次尝试,不知道其他主控有没有尝试的价值。
另外有兄弟玩过05的B0KB么?上什么主控稳当?

网友A:
05结尾的品质就是大黑片,能开就偷笑了。58XT有专门开这玩意的(IM3D28),性能非常差

这种东西,就是开开U盘存储点不重要的东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结尾的品质就是大黑片,能开就偷笑了。58XT有专门开这玩意的(IM3D28),性能非常差

这种东西,就是开开 ...

这玩意儿看样子是有正片规格才对啊?全是黑片?那要不下次上3281试试好了。

网友B:
双贴是上下位,这样断电不久就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是上下位,这样断电不久就掉盘

看CE分布哦,不是记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CE分布哦,不是记位置。

就是上下贴,而且下面的要反贴

网友D:
双贴单CE才要上下贴,下贴反贴走双通道。双CE左右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下贴,而且下面的要反贴

双通道,每个通道2ce,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贴单CE才要上下贴,下贴反贴走双通道。双CE左右贴即可。

明白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05结尾的品质就是大黑片,能开就偷笑了。58XT有专门开这玩意的(IM3D28),性能非常差

这种东西,就是开开 ...

老哥,能不能大概说说05结尾的品质是大黑片的原因?查了下05结尾是是企业级的,意思是企业级的反而更垃圾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哥,能不能大概说说05结尾的品质是大黑片的原因?查了下05结尾是是企业级的,意思是企业级的反而更垃圾 ...

05结尾是eTLC,本身是企业级,所以开卡工具需要特殊版本(它PE次数更高,但是性能更差),不能用普通IM3D的来开

但是你这个片子是降级片。SG级别的

而且,很多拆机的片子,都是跑废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结尾是eTLC,本身是企业级,所以开卡工具需要特殊版本(它PE次数更高,但是性能更差),不能用普通IM3D ...

懂了,谢谢老哥

网友:
我靠,难道楼上的人都知道as2258能混用id开卡吗,我算是第一次知道还能混用id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5结尾的品质就是大黑片,能开就偷笑了。58XT有专门开这玩意的(IM3D28),性能非常差

这种东西,就是开开 ...

不是这样说的
05是企业级 带有企业级特性:区分浅擦除、常规04固件不适用05,05固件也不适用04这就是为什么慧荣单独开IM3D28版本软件给05用、
05的读写指标和04都完全一样,缓外也一样都是最高70MB/s,标称PE 3000,常见例子就是 NW859正片,04 05我都有,我做老化和读写都 跑分 都基本一样,就是固件不通用而已(6081里是同一个.bin)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样说的
05是企业级 带有企业级特性:区分浅擦除、常规04固件不适用05,05固件也不适用04这就是为什 ...

为什么ID不同能够混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ID不同能够混开,

固件不一样,能开 不代表能用啊,实测NW859+点序用V0206用04的.ini,把里面的ID 04改成05直接就能开了,还不掉盘,吊盘的原因是啥子情况 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样说的
05是企业级 带有企业级特性:区分浅擦除、常规04固件不适用05,05固件也不适用04这就是为什 ...

B0K的datasheet里只说了BCH下1500PE啊,没找到LDPC下的寿命啊

网友(2022-02-05):
大神们的 精品帖子 就是好 一直在努力学习中 这次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真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