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摄像头,求助大神,海康200万半球摄像头,运行十分钟后花屏

楼主(2020-12-01):
设备:海康DS-IPC-T12-1 200万迷你红外双灯
故障:重启后运行十分钟后花屏,类似雪花水帘,故障持续,未见恢复
尝试以下操作仍未解决:1,更新固件,降级固件,  2,各种设置  3,拆机

      这个摄
像头大概使用了不到1年,但是这个摄像头进货的时候已经库存了11个月之久,售后保修是不可能了,给客户装上了也正好11个月之久,就是这么神奇,这个摄像头就出现了花屏的问题,期初还以为是运行久了的问题,重启走人,但是, 重启一下坚持1天,第二天就花屏了,然后,目前直接十分钟就花屏了,然后升级了固件,问题依旧,然后降级,还是问题依旧,各种设置都无济于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按正常分析如果重启还能正常显示,说明硬件不存在问题,那就是软故障?但是,升级降级都不能正常运作,说明还是硬件还是存在虚焊?或者主板线路损坏?

上翠花:

补充内容 (2020-12-14 13:10):
【已解决】首先感谢hytmdz大佬给我固件,不知道大佬是何许人也,给的固件刷了之后问题消失了,工作了10天完全没事儿- v -~

网友A:
检查供电部分
换个电源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部分
换个电源试下

电源已经换了无数个,问题依旧,检查电路无从下手

网友:
拿风枪吹吹主控试试!

网友:
重点检查供电IC、电容、电感有无虚焊~

网友:
T12 B12有过一批质量不行的,故障就是这个雪花问题,无解,除非自己会维修主板,过保的话 扔掉吧

网友B:
告诉我的邮箱,我发个固件给你,刷下就好了

网友C:
在哪进的货就发给他,他们有办法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的邮箱,我发个固件给你,刷下就好了

真的吗,大佬,1652660916@qq.com 跪求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进的货就发给他,他们有办法修

上面代理叫你找售后......他们只负责销售

网友:
说实话这么多年经手了起码上百个摄像头,除了进水的,其他还没见过坏的,质量比电脑好太多了。

网友:
相同问题,去海康官网下 T系列固件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大佬, 跪求固件

你私聊我就好了,刚看到,马上给你发

网友:
芯片坏了吧,我之前也遇到过几个头都这样,返厂更换芯片好了,超过一年了

网友:
海康最近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2021-01-06):
群里大佬,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检查供电部分
换个电源试下

请给下固件我 我也遇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我的邮箱,我发个固件给你,刷下就好了

能否提供下固件,谢谢 121127039@qq.com

网友:
我拆过大华的摄像头,里边有主控,闪存,内存。
你这个海康不知道内存是集成在主控中还是独立,会不会是内存颗粒坏了。加焊下主控和闪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