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后容量变多问题

楼主(2020-12-01):
在闲鱼买的DIY 903 U盘64G ,实际容量59.8的样子,这几天出现问题,打不开,换了几台电脑都 一样,再一个名字太长了,所以手痒就用903量产了,量产后发现实际容量比之前的多了点,有63.5G了,之前59.8的容量应该是留了预留空间吧,现在量产后 ,63.5就没有预留空间了吧,万一出现坏块就没替换的了,请问大神些,量产时怎么设置预留空间呢

网友A:
63.5不太可能不,基本在59~60G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3.5不太可能不,基本在59~60G左右。

超容可以有,例如TH58TFG9EFKBA8K标称64GB=65536MB,实际有68416MB≈66.8GB。极品闪存(极少坏块)不留备份开全容可能超过64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容可以有,例如TH58TFG9EFKBA8K标称64GB=65536MB,实际有68416MB≈66.8GB。极品闪存(极少坏块)不留备 ...

请问大神怎么留备份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容可以有,例如TH58TFG9EFKBA8K标称64GB=65536MB,实际有68416MB≈66.8GB。极品闪存(极少坏块)不留备 ...

对 我的is903开出来就是257.8G 东芝的mlc 写178读273

网友:
在设置里面有个容量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