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块“汉莎航空”双显手表,请问爱普生的NX04A机芯相关信息

楼主(2020-12-01):
双显功能的手表,数显部分没有照明灯,并且数显部分,是可以关闭的,并掉数显分部后,看上去就跟一块指针表差不多了。

做工蛮有意思的,机械指针的秒针,看起来有点像古代的箭,不知道是不是借鉴了箭的灵感

看上去不错,
表壳和底壳都是钢质的
面板标称是蓝宝石材质的,至于是不是如实描述,就不得而知了

12点方向的那个鸟的标志,是汉莎航空的LOGO

数显部分,可以显示世界时钟

再来一张

调到HKG,就是香港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卡西欧的手表,也是只有曼谷时间和香港时间,并没有北京时间
不知道这个问题,相关部门有没有提出抗议

拧开底壳,就可以看到主板

显示是中国爱普生公司的NX04A机芯

主板背面空空如也

底部有两堆牛屎,加上晶振和几颗贴片电子元件

换个姿势

主板下方,就是机械指针的石英机芯,
是块空白机芯,没有任何的标识
算三无产品吧

请问坛友:中国爱普生公司生产的NX04A机芯,在网上查不到任何信息,现在数显部分,无法设置时间,里面有世界时间,秒表和闹钟功能,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能设置时间和日期;

另外问一下,这种数显屏,是算什么屏

网友A:
这种数显屏就是普通计算器用的那种黑白屏,只不过是反显,也就是偏振片旋转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不懂,帮顶

感谢兄弟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显屏就是普通计算器用的那种黑白屏,只不过是反显,也就是偏振片旋转180度 ...

感谢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显屏就是普通计算器用的那种黑白屏,只不过是反显,也就是偏振片旋转180度 ...

应该是偏振片旋转90度正好变反,找个废旧手表试下就知道了。楼主手表双电池独立供电不错,零几年我父亲买过一个厚金属手表,底层指针和石英机芯,上层一圈电路板和液晶屏按一下显示半分钟数字时间,也是两节纽扣电池独立供电,万一指针没电和分不清白天夜晚可以看24小时液晶时间。

网友:
电子表,冲击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