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映美FP-620K针式打印机不通电拆修

楼主(2020-12-01):
最近同行送修一台映美FP620K针式打印机,故障为通电没有反映。于是本人拆开维修,发现里面很多蟑螂,最后发现是由于蟑螂进入到电源板,导致电源部分短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除了打火发黑的地方和保险损坏,其他部分正常。开始我还以为是电源芯片和场效应管损坏了呢,为此还把配件都买了,这下也用不上了。清理干净打火碳化的地方后装上保险丝,通电正常。收费黄黑。

就是这个打印机,成色像不像伊拉克成色

感觉像是饭店的,后来猜对了

看看打开上盖的样子,他娘的竟然没有色带和色带架

打印头特写,也不知道打印头正常不

这是底部

正在找咋拆,后来发现针式打印机一般都比较好拆

拆掉四周四个螺丝,即可提起上盖

打开上盖后,露出整个打印机传动部分

这是控制板

控制板特写

看看电源板,正面电源初级发现已经有几只蟑螂殉国了

看看底部逝去的蟑螂们

看看它们用血肉破坏了我们的电源板】

电源板特写

蟑螂真的是无孔不入啊,连电源变压器的缝隙里也发现了它们

这是维修好后的电源板

这是装好的样子,准备安装上壳

这是维修成功后的样子,电源指示灯已经亮了

网友:
国[at] [/at]税拯救了针式打印机

网友:
收费黄黑?30

网友:
收费40RMB,蟑螂也被啪啪啪了

网友:
饭店的这么脏……能愉快的吃饭吗
这收费也是够低的了

网友:
又是一起肮脏的饭店修理案件了,大型翻车现场直播了

网友(2021-06-04):
很靠谱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