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脚微动开关替换改成WIFI控制怎么实现呢?有没有大神

楼主(2020-12-01):
我的一个暖气片,我想把四角开关改成小米WIFI控制,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有没有大神有这方面的研究。。劳烦教一下

网友:
目测是轻触开关,看着四个脚其实两个脚。
在你这个例子中用于按键识别,可以用光电、干簧管、继电器等等实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