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小米笔记本Air 13.3电池,7.6V 5107mAh

楼主(2020-12-01):
小米笔记内置电池,聚合物的,2串去年换下来的,时间久了不用,锁死了(没输出)

背面可以看出是4块电池,2并后串联

撕掉贴膜,不用撬外壳,轻松多了

四块聚合物电芯

撕掉边缘的部分

拿掉支架

另一面

85度温度保险

温度传感器

保护板

芯片没查到资料

AOI的NMOS

排线的焊点被万用表捅过,应该是出厂前捅的

保护板背面

量一下电池电压,还有电

量一下电池尺寸

网友:
这个尺子个性,拼多多上就有

网友A:
两种大小的还

楼主:
是啊,中间需要凹进去,那是触控板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大小的还

还有三种尺寸的

网友B(2022-06-15):
3.9v正常啊,为什么锁了

网友:
看电脑板块好像有点多弄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v正常啊,为什么锁了

有可能是不连主机就停止输出了,并没有锁

网友:
电池居然还有高有低的大小不同的并联

网友:
现在都聚合物电池了,不像以前的18650组的

网友:
这种电池可以自己更换大容量电芯码

网友C:
单块电池容量多少?
手头也有一个小米笔记本的电池.主板挂了.电池还能用.

网友D(2022-09-15):
引用 网友C:
单块电池容量多少?
手头也有一个小米笔记本的电池.主板挂了.电池还能用.

我的主板也挂了,小米华北开始说修主板要568元,问我修不修,我说修。
过了两天,又说换主板要3000元,问换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板也挂了,小米华北开始说修主板要568元,问我修不修,我说修。
过了两天,又说换主板要3000元,问 ...

把你主板搞坏了,再让你掏钱换。

网友(2022-11-09):
我现在想把这块电池拆下来干别的用,就是不知道怎么充电

网友:
电芯改成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