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40A开关电源,换了保险管,秒烧,是不是不能用这种保险管?

楼主(2020-12-01):
原来是T6 3A 250V保险管,坏了,换成玻璃保险管后,秒烧,是不是不能用这种保险管?请问是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
秒烧保险,您还继续换一个上去???不检查就换?厉害。。。。。这电源炸保险,220V整流二极管,开关管,PWM芯片,输出的低压整流二极管都不检查的么????

网友A:
烧保险意味着可能有短路,基础常识都不懂就修这个有危险哦

网友:
电源好像是同步整流的,修修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桥堆和功率管,是不是测 一下

网友:
烧保险是电源有损坏的元件了,保险是不会元缘元故烧坏的,修吧。

网友:
从前到后开始查。整流桥、芯片、开关管。到后面查有没有短路,后面短路上电也有可能爆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保险意味着可能有短路,基础常识都不懂就修这个有危险哦

不是可能,而是必须。

网友:
严重短路了

网友:
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检查问题可能更加困难
先从输入端的安规电容,到共模电感,再到桥堆 电容 开关管,后级的整流管,逐个测一遍,有没有短路
控制器应该是3842系列的,从结构上看,这个电源应该是单管正激(绕组复位)+同步整流,看看那个复位绕组上的二极管有没有坏。另外光耦和431也需要检查,如果它俩坏了会使控制器输出最大占空比,也会烧保险

网友:
我见过最奇葩的问题,是变压器匝间短路,怎么换元件都是炸鸡,最后上电桥才发现问题

网友:
5a大电牛  短路 你继续换 换到爆炸为止

网友:
海南的坛友可以找我帮修哈

网友:
短路短路短路短路

网友:
目测开关管、PWM芯片、驱动一路的贴片电阻都挂了

网友:
换个16平方的铜线上去,就不烧保险了
直接boommmmmm:lol:

网友:
好的保险管那么多的话,我不介意免费帮回收的

网友:
楼主卖保险的吗?自己先买一个人身意外险吧

网友:
看保险的玻璃管,如果炸黑了的话,一般是高压端有原件短路,比如开关管和整流桥等,比较好修,如果是过流熔断的,故障还难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