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意大利数字音频界面耳放!

楼主(2020-12-01):
上次做了一个蓝牙的耳放,后又看到这个USB意大利数字音频界面才95包邮!就没忍住!

楼主:
用的dac还是上次那块PCM5102A, 接5根线 5V 地 三个数据 主时钟没接。

楼主:
加个保护套!

楼主:
装驱动!插上试一下!一次成功

网友(2021-01-26):
用这数字界面推PCM5102A  估计和cm108 或者pcm2702之类的推PCM5102A 声音没啥区别。

网友A:
好像有点意思,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点意思,有链接吗

我闲鱼上买的 淘宝一般贵一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闲鱼上买的 淘宝一般贵一点吧

我找到了,95不包邮,有更小的108不包邮。方案都是CM6631A,准备做个PCM5012A+TPA6111配合来玩一下,可惜CM6631A好像不支持MIC输入,不然就可以当USB声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