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b18v-2-li心脏起搏器

楼主(2020-12-01):
买了一把有刷钻,用了两年多了,直到现在,他居然出了一把无刷的,好气啊!最气人的自带的那个批头,我一直用到现在,真不撸(坏)啊,大概一天使用一小时左右吧!不说废话了,开始表演
内部拆开,边边角角还是有一些油脂之类的,用超声波清洗了一下,又放了两天

最主要的是电机,拆一次也不能白拆,一定要清理干净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电机过热过载造成的

拆下老碳刷就是这样子,刷架有些变形,看图有详解

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匹配电刷,找到的都是东城的那种纯碳电刷,大概四块钱一副,而这个原装电刷是含铜电刷只能用他兄弟的起搏器了

量好尺寸开切

用砂轮切这种含铜碳刷还是比较脆的

切的时候一定要带好口罩,这时候碳粉纷飞

终于切好了

处理一下定子

这是一个关键点,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小心翼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然你算白切了,而且那好几十大洋也白丢了

安装底壳,最好在电机尾部轴套上涂一点油脂,高温油脂最好,如果安装完电机转不动,那我把电机底部放在硬木上,注意两侧接线端子,别压到,用铁锤轻垂电击上轴,由上而下,基本两下OK当你拽动转子有0.5毫米的量是最好的,如果电机尾部以前的压扣压不住了,那重新再压两个具体因情况而定

安完了,洗洗手,手上有很多碳粉

经过了磨合一会儿,测试电钻高速档位,无论正反转情况下瞬间启动电钻的时候,碳刷与定子连接处,有几乎忽略不计的火花,如果缓启动的话一点火花也没有,新的一样,我当时查了一下。一个新的原装电机应该是200到300左右,适配的电机就便宜了,大概三四十块,贵的五六十块这因人而定,想换电机还是换电机,毕竟换电机方便多了

高工作量用完电钻后最好垂直摆放,能有效防止定子上的绝缘漆流到碳刷架上,导致后续问题

感谢观帖,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大佬多多指正,相互学习,互相探讨

网友:
还以为博世在生产心脏起搏器呢。。。

网友A:
这起搏器频率太高了

网友B:
碳刷这么长,得用多少年才能磨完

网友C:
确定这坨绿色的是绝缘漆而不是转子动平衡钢泥???

网友D:
你为啥不直接换个电机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为啥不直接换个电机 啊

贵,这样便宜

网友E:
我都是买19块的,电池电用完了就扔了再买一把,电都懒得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买19块的,电池电用完了就扔了再买一把,电都懒得冲!

电都懒得冲!

佩服之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这坨绿色的是绝缘漆而不是转子动平衡钢泥???

不好意思我没有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说绝缘漆都流到那一侧了,这边基本都没有了,都到换向片那头,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为啥不直接换个电机 啊

原装电机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起搏器频率太高了

哈哈,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这么长,得用多少年才能磨完

这个就得看工作强度了

网友:
我双11才买的机头300块大洋呢, 无刷的没有吧, 太贵了没有必要,就一个工具!~

网友F:
修电机是个细心活。。。。。
上次便宜电钻尾巴冒火,拆了电机擦干净碳刷和换向器没用,最后用超声波加洗洁精洗干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电机是个细心活。。。。。
上次便宜电钻尾巴冒火,拆了电机擦干净碳刷和换向器没用,最后用超声波加洗洁 ...

超声波是个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这坨绿色的是绝缘漆而不是转子动平衡钢泥???

这绿色肯定不是绝缘漆

网友C:
给你个建议 电机尽量不要拆解 特别是用含油轴承电机 用超声波清洗会直接报废 里面的粉尘 铁屑之类的东西用高压压缩空气清理就好 干净而且不损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 电机尽量不要拆解 特别是用含油轴承电机 用超声波清洗会直接报废 里面的粉尘 铁屑之类的东西用 ...

万分感谢。因为当时查了这个电机,能不能用超声波清洗,所以才洗的,我滴加一些缝纫机油,应该管用,就是不知道油能不能寖进去,黏度大概10左右,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楼主咨询一下,如果碳刷还没耗尽,但是电机通电能转几圈,跟着就停下来的,又要等一下才能再通电,又是转几圈就停,这种情况是转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