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出事啦,2258xt的板子一直提示not isp mode(7B)

楼主(2020-12-01):
按理说报这个错是没取下ROM短接,但各位大哥是知道我的,这么低级的错误我怎么会犯呢

量了一下rom焊盘,没有被拉低,3.3v、1.8v、1.2v供电也都正常,贴别的颗粒都不行,我就找了个垃圾颗粒贴上去准备找原因,跟SG级颗粒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按住主控看看呢,我记得有人是主控虚焊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主控看看呢,我记得有人是主控虚焊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补焊过,没用

网友:
换颗主控试试,看是主控还是板子问题,缩小范围才好修

网友:
到哪一步才这样?前面大部分步骤都过完了的话有时候是BUG,重新拔插就好了
也有一次我插SATA就报这个错,但是用桥接就没问题

网友:
开卡工具版本问题,不匹配,继续换其它版本试试

网友B:
颗粒问题,换转接卡概率能好,换闪存10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问题,换转接卡概率能好,换闪存100%好

怎么都不细看我发的东西呢,换过很多颗粒了,从B0K,B16,HY都试过,vl、jms、asm桥也都试过,同样的颗粒在别的板子上也能开

网友C:
找个好板做主控交换,看看毛病是否转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好板做主控交换,看看毛病是否转移。

周末试试看。。。

网友D:
楼主有多余的主控么?我有个盘主控刚上电能认,但是升温很快,然后就掉盘。电源测量全部正确。某宝卖的太贵,一个怕翻新,二个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多余的主控么?我有个盘主控刚上电能认,但是升温很快,然后就掉盘。电源测量全部正确。某宝卖的太 ...

没有,淘宝18一个包邮还贵吗?邮费也要10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淘宝18一个包邮还贵吗?邮费也要10块了吧

这种怕是有问题,所以没下手。又可靠的卖家不?芯片翻新的翻车几率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