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万利达榨汁机

楼主(2020-12-01):
拆个万利达榨汁机。和电机连接的地方不知怎么拆了。

网友:
居然还在用老劲牛KN008为电池充电了,太有历史感了

网友A:
串励电机输出轴和连接座,好像是紧配合压入,拆的话只能两把尖嘴钳夹着插入顶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励电机输出轴和连接座,好像是紧配合压入,拆的话只能两把尖嘴钳夹着插入顶开。 ...

谢谢,最有用钳子拆,叶轮没拆下来,居然把电机轴给拔下来了。

楼主:
看图,把电机轴给拔下来了,

楼主:
最后,毁灭性拆卸,发现头上只是一个螺丝,应该设法固定电机轴,拧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毁灭性拆卸,发现头上只是一个螺丝,应该设法固定电机轴,拧下来。 ...

给后人一个学习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