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卡箍神器,给老房子的水管补漏

楼主(2020-12-01):
卡箍神器,给老房子的水管补漏

租的老旧房子,不换,自己动手修修吧。右边的是以前漏时弄得,现在不漏

左边这里现在开始漏了

做个标记

水珠

放上自行车内胎皮子

放上自行车内胎皮子

上紧

ok

好了

网友:
这管子该换了吧?

网友:
抖音上的各种堵漏胶带  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就怕拧着拧着水管突然就碎了

网友A:
这是应急用的,还是换掉吧,热熔很简单,不行铝塑管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应急用的,还是换掉吧,热熔很简单,不行铝塑管也行

这种是老房子,墙里不知道有没有管子,有的管子还在地下,地上伸出一点,铸铁管靠墙的连板牙都没办法用,只能用快速接头,而且绵延日久下铸铁管的镀层早就没了,铁质也由于长期腐蚀变脆变蓬松,动大手术没准最后弄断弄裂,就要砸墙挖地,现在会改铸铁管的人也不多了。
如果漏水严重,就只能用快速接头顶一下了,铸铁管用的快速接头现在非常不好买。

网友:
我家也存在这种问题,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小渗水用高压自粘胶带就行了,2块一卷,还能当电工胶布用

网友:
满分一百分这个只能给你二十分,应该打磨干净,准备油漆,玻璃布或者纱布之类的,涮一层油漆缠一道玻璃布,这样弄个三四层,缠紧,干了就完美了。

网友:
这样真的可以吗?水压那么高不会吧。

网友:
     这个是锈穿的,就算现在能顶着一下,估计也就得几个月,到时说不定水漫金山,还是换PPR水管,自己重新做很简单的,一个热熔器也就30元,水管也是几块钱一米。看看我这个贴参考下。里面那么生锈的铁管,这样的水有害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真是怕你上喉箍会把水管紧碎了,我这也是下水管出洞了,用的丁基胶带,没敢用喉箍,怕一上劲就碎

网友:
简单易行,值得借签。

网友:
抖音上的各种堵漏胶带 ,但感觉你这个也是很方便使用的哦

网友:
简单修理可以  管子该换了   里面估计都修成蜂窝了
用水也不卫生
室内换好点的PVC都可以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186&extra=
我的

网友:
下水管,这么修没问题。
还可以整个用水泥砂浆封装起来,管个10几年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