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研科费控智能电表更换电池(DDZY110)

楼主(2020-12-01):
几年前论坛里买的智能电表  这是已经刷过机当功率计用的

好久没用  拿出来发现按按钮没反应了  应该是内置一次性电池没电了  拆开看看吧

三个按钮  上面的标Key 钥匙  不知道什么作用

中间的是拼音 显示  这个是外壳上可以按的那个

最下面的拼音 编程 应该是刷机用到的

继续拆螺丝

大号继电器

变压器

剩下的东西很多  也不知道具体作用

找到电池

ER14250

不出所料 电压都没了

淘宝找了一下 很多  价格也不贵 就是邮费坑。。。。。。。。。。。。

忽然记起  好久好久以前买过一次性3伏电池

翻箱倒柜一番  终于找到一块

松下的CR-V3一次性电池  量了一下 还有3.2伏电压  应该可以用

接线 试一下!

顺利点亮屏幕

剩下的就是安排电池位置 固定

电池底部贴强力双面胶 防止短路

灌上704硅胶 防止电池脱落后乱动短路出危险

等胶固化后回装

再来看一下拆下的电池

2013年生产的了

接线测试一下  随便拿几个LED灯看看功率

飞利浦4瓦

淘宝贱货 10瓦

最后一图 看功率 猜一样工具!  DIY常用工具哦

最后提醒一下  DIY有风险 下手需谨慎!!切记切记!

网友A:
下一次换电池得好几年了

网友:
不错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B:
我是直接换一个18650锂电池,

网友:
这种居然是一次性电池啊,还以为是充电类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次换电池得好几年了

但愿能多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换一个18650锂电池,

空间不太够啊 这个电池是一次性的 用完扔就好 18650锂电还担心过放

网友:
电表改功率计想学习学习这个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间不太够啊 这个电池是一次性的 用完扔就好 18650锂电还担心过放

表内那么多可用空间,你居然说空间不够?

网友:
不错,还能当刷机的

网友:
还有这功能 早知道之前搬迁的时候带走了 哎

网友C:
读数前面零太多,看起来感觉不适应

网友:
这个电池至少用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内那么多可用空间,你居然说空间不够?

表里面涉及高压电 不能随意放的

网友:
能改程序的比较少见,大多数只有总电量模式不可清零,其他模式有特殊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数前面零太多,看起来感觉不适应

咋办?砍几个去??

网友:
不错,坏了还可以拆铜打戒指

网友:
来晚了啊
举报,有人破坏电力设施,
应当拖出去 弹小jj一百下

网友:
标称寿命是10年,三洋松下的电池都有标出来保质期和放电率容量,这种一串洋码子的估计就是哪个小厂套皮包装的,设备一直通电的话这电池15年还能有3V以上电压,拆过一个02年的PLC,01年的电池还有2V电压!

网友:
居然是不可冲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