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懒人专用制作升级版,电源控制、万年历闹钟、FM收音播放器及功放。

楼主(2020-12-01):
      原制作在旧站这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4867,是2018年制作的,已使用2年多了,由于VFD时钟的字体不够大,远些看不清楚,机箱的开口是用人工加工,难看,且看机箱上面有台功放,有台HMDI切换及2台机顶盒,线多,不易清洁。前些时间看到P2的LED屏价不高,且有坛友jpdd521帮忙加工面板,所以才有这个制作。在此多谢坛友jpdd521的帮忙免费加工面板及送的亚克力。
     以下为制作的图片,由于制作过程过久,在制作中没摄多少相片。PCB是去工厂打样的,打样6次,用了2个月的优惠加双11的打样券加一次没优惠打样。
  以下为主控板及键盘板及对应的小板。

焊接芯片中,原单片机的电源设计是用开关电源的,但实际中发现开关电源压差太大,所以改为用AMS1117.

以下为铝合金面板位置摆位。

以下为坛友jpdd521发过来的根据设计制作出来的有机玻璃样板,检查是否合适,然后把铝面板寄过去给他加工。

以下是加工好的铝合金面板,由于这个P2的LED屏太娇了,已脱了几只LED,所以面板上加片有机玻璃保护,开口及有机玻璃加工精度比较高,面板完美。

以下为把LED屏及主控板及键盘板安装在面板上。支架是坛友jpdd521送的有机玻璃改的。

编写程序中

以下为功放部份制作,由于超过10CM的板打样价高,所以把电路板设计成2块,一块是电源功放,另一块是前级及单片机部份,功放用LM4766,前级用TDA7439,单片机用STM32F030,收音用RDA5807M,电平整流用LM324,原以为一个整流电路达不到所想要的显示电平值,所以设计每声道2个整流,相差20DB,但实际编写中发现一个整流已足够,但元件已焊上去,没拆它。通过串口与主控制板通信。

功放底板是用有机玻璃,是坛友jpdd521送的。

在测试中用一片STC5W4K56的实验板进行对本功放进行控制。

以下网卡板、前置USB充电板、开关电源模块及接口板的PCB。

以下为电源控制板的PCB

以下为电源控制板的摆位。

以下完工的情况

电源控制板,用于控制3个交流电输出及3个直流电输出,直接采用继电器控制。12V的开关电源对本机进行供电,停电时用2节18650的电池供电,由于本机电流不大,停电也可供几小时。直插的是开关电源模块,用于把12V的电压降到合适的电压输出组机顶盒等供电。

HDMI切换板,是用绿联的切换器拆出来安装在这,它的选择是自动的,所以没接入主控,只要对应的设备开启电源,就自动接入。

以下为网卡及USB播放器的USB接口

以下为200W环牛,用于给蓝牙播放器及功放供电。

蓝牙播放器(带U盘播放)及功放板,蓝牙播放器是成品拆出来装在这的。

以下为时钟主控制板

侧面是键盘板及编码器板。

以下为USB充电板,是用成品充电板做的,带快充功能。

以下为工作界面,主时钟页

启动功放后的显示情况

以下为闹时设置界面

以下监测

以下为设置页

完成,在工作中。

本制作是以原制作为样本,所以对应的手机APP使用原来那个,没重新编写。由于本制作是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制作的,没通用性,所以不开源。

网友A:
这个点阵屏亮度可调吗?
是不是得1米以外才能看着舒服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阵屏亮度可调吗?
是不是得1米以外才能看着舒服些?

亮度有4档,最亮那档(1档)在强照明下没问题,如一般照明需远看才舒服,一般房间晚上开灯的亮度是用3档,日间有阳光照入时用2档,如市电停电,电池供电时用4档,这档比较暗,强照明下看不清,一般设置自动,根据环境亮度值自动控制。

网友:
感觉这个字体的1很别扭啊…

网友:
正面远看有点象微波炉

网友:
做的好多好东西

网友:
大工程 太厉害啦

网友:
牛人,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这个牛,集中控制。

网友:
点阵字不好看,还是喜欢LCD的。

网友:
播放视频应该也很不错!我这边还有几个LED灯需要吗?

网友:
看到有一张图的C27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厉害,液屏应该高大吧?LED点太明显了

网友:
点阵 厉害了 看着  液晶屏还是香一点看着舒服

网友:
这么好的作品不开源

网友B:
在停电状态下,只显示时间,其它的定时闪亮一下,会不会好点?我的就是这样设置,这样还知道有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停电状态下,只显示时间,其它的定时闪亮一下,会不会好点?我的就是这样设置,这样还知道有没有电 ...

停电时,2节锂电池串接供电,显示最暗档,工作电流不超过0.3A,当低于一定值,关显示,加上设置了热释及亮度检测控制,没人时一般不显示,且锂电池是2AH多,可供几个小时,够用了。

网友:
这个牛逼大了。。厉害了大佬

网友:
大神又发杰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