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精心组装一个插排

楼主(2020-12-01):
最近在乞丐版不到两块入了个无线插排,一块多入了一根3×1平方的热水壶用电源线,组装一个精装插排。标称功率2200w,10安。

插排外形,好像各品牌买来贴个牌的,本身没有任何品牌,见过好几家都一模一样,各贴各的品牌。

这个在旁边贴了标签。不过这个ccc的logo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和正规3c的logo不一样。

接线位置是专门一个接线盒,这个设计不错。

带防电门的

拆开里面看看铜排
量了一下,3㎜宽,0.4到0.5㎜厚,保守截面积1.2平方。内部铜条无重叠现象,做工不出众,但也中规中矩,日常使用能够满足。

指示灯串了个碳膜电阻

这种电阻好像容易烧糊,换成2个200k0.25w的金属膜电阻,保证精度。总电流约0.5mA,每个电阻功率约0.06w,保证寿命。

合上插排,分清楚零线火线后,接好线,线1平方应该没有虚标,用剥线钳1平方的孔正好

这是线,一块五还是很划算,有80公分左右长

插上试试,0.5mA左右,但指示灯很亮

成品交货,试了试插一插充电头,挺紧,不是松松垮垮的那种,挺不错的,回头再屯几套

网友A:
线虚不虚标数一数就知道了,1平方一般都是32根直径0.2mm的铜线,常见的缩水法是缩成0.15mm的,截面积直接减半,只有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虚不虚标数一数就知道了,1平方一般都是32根直径0.2mm的铜线,常见的缩水法是缩成0.15mm的,截面积直接减 ...

感觉是够的,明显比之前用的厚实。

网友B:
看看手里一块多到手的正泰插排 嗯 真香!

网友C:
近期买了好几个这种两位七孔的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期买了好几个这种两位七孔的插板

这种插排似乎一夜之间兴起。这种七孔无线的都是两块多钱,各自贴牌售卖。

网友:
传说中的无线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插排似乎一夜之间兴起。这种七孔无线的都是两块多钱,各自贴牌售卖。 ...

买了10个多了

网友D:
上个链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链接啊。

马家宝乞丐版一搜到处都是。

网友:
哪买的,看着眼馋!

网友E:
发个店铺名称也行

网友:
还是不要用这样便宜货,容易出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手里一块多到手的正泰插排 嗯 真香!

以前屯正泰时不都是10块一个么?你这一蚊鸡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店铺名称也行

线是家悦电子配件,全网看了下,就这家货最实在,两块多(乞丐版红包还能减几毛)包邮,其他家都要收几块钱运费。
插排是希乐德电工,插排倒是很多家都这个价。
又用了八毛多的红包,四块多入了个三位的。三位实用性大一些。

网友:
两位的撸过几个,现在觉得除了十孔的其他的都象鸡肋,最少得三位才划算,这种七孔的还是不错的,安全性好,其实以前老式排插铜条都是类似这样结构。

网友F:
乞丐版是哪个版?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类似的,但不是这个牌子,塑料感觉有点脆,其他倒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乞丐版是哪个版?

淘宝特价版,每天可以领几毛钱到一块多钱红包,买那种两三块钱包邮的东西特划算

网友:
一般场合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