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热吸锡器DIY增加微型热风枪功能,变身二合一迷你拆焊台

楼主(2020-12-01):
许多电路板采用贴片元件,有些微小的贴片元件,使用普通的电烙铁根本无法焊接。专业的焊台或热风枪虽能拆焊,但体积大、耗电高、价格贵,工作量不大的情况下,一般都没有配备。对一款电热吸锡器进行改造,在保持原有功能的情况下,增加对微小电子贴片元件拆焊的微型热风枪功能,效果很好。下面介绍改制过程。

这是市售的一款电热吸锡器:

规格220V/36W:

拆下活塞杆及弹簧。需要使用吸锡功能时,再安装回去:

改制需要的元件:

核心元件是气泵,采用3~5V直流微型气泵,气量适中耐用。可以在废旧血压计中拆用,网上售价也才3元左右一只:

给气泵电机焊上电线,套上热缩管:

电源及控制器采用某振动器电源,网上售价5元左右一只:

拆开控制器,使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在回路中,有一只串联线绕电阻带开关,可以调节电流,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电机调速:

安装两节大容量5号充电电池,使用起来更经济:

将打气嘴用胶粘到外径20mm的塑料瓶盖中心位置:

取一段(5厘米长)内径20mm的塑料泡沫管(或橡胶管),用胶将打气嘴接口粘到一端:

将零件按照下图组装起来。使用时,插上220伏电源,打开气泵控制器开关:

开机测量,气流温度可达360度左右,对采用低温焊锡的电路板贴片元件,够用了:

使用效果,对电路板上的1mm微型贴片元件拆焊没有问题,而且,对周边元件没有影响,无需用耐热胶纸进行隔离:

焊下的1mm微型贴片电阻:

结束语:
对电热吸锡器进行改制,增加微型热风枪功能,简单实用,效果不错。如果嫌出风口太小,可以将其前端开口锉大一些。但破坏结构后,需再另配一只吸锡头,作为吸锡用。经过本人实践,实验了多款电热吸锡器。要注意的是,市面上的电热吸锡器大多数规格标称30W,有的实测才25W左右,热量不足以作为该热风枪能源。应采用36W以上的吸锡器进行改制才能获得成功。该微型热风枪仅对拆卸低温焊锡微型贴片元件使用,对外型较大的贴片元件,应使用常规焊台或热风枪。
(该文系本人原创,曾在他处发表。分享给坛友们,希望有用。)

网友:
这也能行,牛A...

网友:
 跳蛋的新用途。

网友:
不错,对周边没影响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啊?jump egg电源盒都用上了

网友:
好想法啊,这种才应该是精品贴嘛!

网友:
跳蛋的废物利用是亮点!

网友:
用嘴吹,通过调节风量控制出风口温度。

网友:
多年前在老站见过这个创意,吸锡器改装热风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98567

网友:
天啊,女盆友的跳蛋也敢挪作它用?

网友A:
我朋友想问一下那个3v电源原本是怎么用的

网友:
不要头子直接出风 风口会大不少 同时用变压器调高电压到260v应该更好

网友:
这个有创意,用气泵代替风扇。

网友:
我朋友也想问电池盒的另一头去哪里了

网友:
大神 就是不一样 要不就不叫神了

网友:
好创意,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想问一下那个3v电源原本是怎么用的

无中生友

网友:
嗡嗡的声音 不绝于耳

网友:
“老婆打”系列之一

网友:
换个大一点气泵,吸锡器手柄里填塞耐热海绵类东东,气泵进出气接口转换 可以吹/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