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7V吸尘器电源改电压

楼主(2020-12-01):
从这个帖子来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tra=page%3D1&page=1借一下图

电源芯片是KP2122DP,很奇怪原厂的PDF没有关于电源电压的电阻值设定公式

http://kiwiinst.com/china/produc ... =2&k2=7&k3=30&id=92
就这么一页

看来FB脚是管电压反馈的,板子上由R8R9并联后与R7组成电阻分压,FB管脚的反馈电压似乎是3.2V左右
自己琢磨了一下,列了张表格,基本上和卖家发的改造图一致
注意,根据厂家的典型电路图,是一个BUCK拓扑电路,只能降压不能升压,而且原厂家已经把Vdd用到极致(范围11-27V),想再升压应该不可能

未实测,仅供参考

网友A:
感谢分享,请教一下改成充5或6串锂电池,R7改多大电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请教一下改成充5或6串锂电池,R7改多大电阻?谢谢

任何时候都不建议恒压电源直接充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时候都不建议恒压电源直接充锂电池

看着是充电器,还以为是那种锂电充

网友B:
这电源有cc功能,我试了恒流还算可以,改初级那个小阻值电阻即可,输出总功率不建议超过1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有cc功能,我试了恒流还算可以,改初级那个小阻值电阻即可,输出总功率不建议超过15W ...

应该不是恒流,而是过流保护
我用可调负载测的时候,额定0.5A,我加到0.55A就停止输出了,然后负载电流调下来才能恢复输出
看PDF,将2脚SEL接地,可以实现恒流输出,估计就是让电源不保护停止输出,而是进入CC状态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恒流,而是过流保护
我用可调负载测的时候,额定0.5A,我加到0.55A就停止输出了,然后负载电流调 ...

这个手册我也下载了哈哈,我回去试一下充6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册我也下载了哈哈,我回去试一下充6串电池

恒压恒流是差不多了,均衡怎么搞?靠保护板?话又说回来,这个电源的性价比真是奇高

楼主:
仅仅是猜想,有空我来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恒压恒流是差不多了,均衡怎么搞?靠保护板?话又说回来,这个电源的性价比真是奇高
...

手里的6S电池包自己带保护板,均衡的话自己做了主动均衡的板子,eta3000芯片。
电源确实便宜,改了一个24v用,改了一个26.2v用,剩下的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的6S电池包自己带保护板,均衡的话自己做了主动均衡的板子,eta3000芯片。
电源确实便宜,改了一个24 ...

我是8个全吃灰

网友C(2021-01-30):
也可这样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这样改电压~

这相当于改动了低压端绕组了吧,是与原绕组反向的吧
话说能不能直接减少原低压绕组?这样绕组内阻还可以低一点
低压绕组一般是在外圈还是内圈啊?

网友:
我咸鱼50一个 有人买了两个,我很爽快的包邮了。

网友(2023-02-10):
改来做什么用

网友:
这牌子挺贵的,手里有组它的吸尘器电池,不过国内用的人比较少

网友:
这个好像和戴森的电压很接近

网友:
我是8个全吃灰,再温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