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便宜的墙插,看看对不对得起这个价格

楼主(2020-12-01):
   由于车库需要装个4位的墙上插座,以前家里装修买过多余的,但是时间久了找不到了,没办法只能重新买个,由于没有太大负
载,所以考虑找个最便宜的下单了,店铺优惠后7.9元,连广告也没看,付款等货,发货还算及时,快递也没那么忙了,正常时效内
到货,到手拆开看看,是不是坑
  1、包装还不错,一个自封袋装着,加硬纸盒包装,到手没变形,这是正面,不算粗糙

  2、背面,看起来也不错,字迹清晰,边角无毛刺

  3、骨架是铁板一块,挺厚实的,算上喷漆厚度有1.6mm

  4、四个五孔座分成两组,随便拆下一组看看就行了,拆也很简单,都是卡扣的,一字螺丝刀撬就行了,拆开后先看到的是安全门,

真心不喜欢这玩意,经常会别劲插不进插头

  5、轻轻拿下安全门组件,暂时不想去掉,那就小心别把弹簧嘣了,露出里面的铜排

  6、七扭八拐的铜片

  7、两位之间的零火线不是一体的,是铆接的

  8、卡尺量了一下,铜排厚度0.6mm,基本合格,不插大功率电器的话应该用的住,这个价格我觉得挺值得,我觉得那些品牌三四十

的性价比真不不一定有这个好

网友A:
为啥不用86型的?

这种铜条有相交的,作为有强迫症的我都是要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86型的?

这种铜条有相交的,作为有强迫症的我都是要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的.... ...

86型的要4个,还不一定装的整齐,这个一个就是4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86型的?

这种铜条有相交的,作为有强迫症的我都是要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的.... ...

有远见,我的原则是根本就不买交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86型的要4个,还不一定装的整齐,这个一个就是4位,简单

现在86型的有凹凸交插口型的,4个连接在一起,横平竖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86型的有凹凸交插口型的,4个连接在一起,横平竖直。

+1,早就有此类的了

网友:
不是太大负载,这个牌子的强插还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86型的?

这种铜条有相交的,作为有强迫症的我都是要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的.... ...

+!  哈哈,我是一坨热熔胶挤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86型的?

这种铜条有相交的,作为有强迫症的我都是要拿电工胶带缠一下的.... ...

我还喜欢在铆钉压接的地方用烙铁补一下锡

网友E:
引用 网友C:
+!  哈哈,我是一坨热熔胶挤上去

阻值大了胶会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喜欢在铆钉压接的地方用烙铁补一下锡

我也 是这么干的,想到一起了

网友F:
86的暗盒,可以拼接的.我就是一排装5个的.

网友G:
这个牌子经常有活动86的经常一块多两块多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牌子经常有活动86的经常一块多两块多包邮

恩,也是,虽说价格不高,质量还算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86的暗盒,可以拼接的.我就是一排装5个的.

暗盒可以拼接,可装插座时不一定能排的齐,嫌麻烦,干脆直接4位一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大了胶会流的

谢谢告知,学习了,那一坨704或者706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