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在论坛上看到老师发明的用LCR电桥加两个隔直电容,测量电池内阻,模仿者试了一下,不知道是否靠谱?

楼主(2020-12-01):
在论坛上看到老师发明的用LCR电桥加两个隔直电容,测量电池内阻,模仿者试了一下,不知道是否靠谱?

网友A:
刚搜过相关,你就来了。电容多大?要充电么?
网上用1uf左右无极电容,先测阻值,后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搜过相关,你就来了。电容多大?要充电么?
网上用1uf左右无极电容,先测阻值,后减 ...

这个方法好像不用减电容ES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好像不用减电容ESR

你电容大,ESR小。1uf的esr大.要是测铁锂,不减不行吧。大电容要先充电么?

网友:
先用几个小阻值电阻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容大,ESR小。1uf的esr大.要是测铁锂,不减不行吧。大电容要先充电么? ...

按照发帖老师的说法,电容串联进来esr最多影响线阻,但因为电桥是四线测量,线阻影响可以忽略。所以他认为不影响测量

网友:
用这个测电池内阻要注意所测电池电压布能太高,要不有可能烧毁电桥的保护二极管。

楼主:
测试了5mΩ和1R电阻,貌似,串联电容后对测量影响极小!

网友B:
要看电桥本身多大的测试电流确定电容的大小,特定频率下容抗比引线线阻不大出数量级就行,4线线阻大点小点没啥关系,另外最好用无极性电容,减esr干嘛,采样点又不在电容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桥本身多大的测试电流确定电容的大小,特定频率下容抗比引线线阻不大出数量级就行,4线线阻大点小点 ...

我试了0.22uf的CBB电容,好像不行啊  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0.22uf的CBB电容,好像不行啊  什么原因?

小了呗~

网友:
这个方法没有问题只是电容最好要低漏电的cbb

楼主:
验证了一下,此方法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验证了一下,此方法靠谱!

这么说,我又省了个电池内阻仪的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验证了一下,此方法靠谱!

1.5mR差在了哪里?

网友(2022-01-25):
引用 楼主:
验证了一下,此方法靠谱!

串联多大容量的CBB电容?

网友(2023-07-14):
谢谢各位大佬分享
翻箱倒柜找了二十几个无极性电容
其中一个红色的刚刚好1uf

其他的组合并联三个到1uf

能不能测还不知道,已经做好了,晚上回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电桥本身多大的测试电流确定电容的大小,特定频率下容抗比引线线阻不大出数量级就行,4线线阻大点小点 ...

大佬,我的简易毫欧表100毫安,用多大电容合适?
这个真不懂

网友C:
我这简易毫欧表使用1uf电容测量18650电池没反应,毫欧表电压5v,电流1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简易毫欧表使用1uf电容测量18650电池没反应,毫欧表电压5v,电流100毫安

你这个表是直流测量吗?直流的话没办法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