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万用表的海选

楼主(2020-12-01):
看好了UT139C和UT136B+和UT39C+和UT33A+ 不知道怎么选 新手一枚 看到有人说136B+的设计手持头部有点重 是这样的吗 请使用过的前辈给介绍一下 或推荐一两个其他的

网友A:
选136+,因为测量速度快,精度够用,价格便宜。139C看论坛拆机是dtm0660方案,测量速度很慢,似乎可以改9999字

网友B:
139就没必要买了,有电脑慢,做工和安全设计略高于136+,136+确实头重脚轻,握手里感觉不稳,要掉的感觉!但是速度极快,价格比139便宜很多。只有70多

网友C:
自己用的136B+,速度很快,至于精度,一般应用完全满足

网友D:
优利得的的表没得一块是好用的,又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优利得的的表没得一块是好用的,又不准

太极端了吧  国产里优利德还算不错的了  哈哈 这肯定是受优利德伤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的136B+,速度很快,至于精度,一般应用完全满足

那要是和UT39C+比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利得的的表没得一块是好用的,又不准

这个价位的你有啥好表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9就没必要买了,有电脑慢,做工和安全设计略高于136+,136+确实头重脚轻,握手里感觉不稳,要掉的感觉! ...

其实我个人觉得136+的布线水准和整体设计水平在139之上,但139的用料是好于136+的,比如香蕉座,保险,136+定位很低这些几乎是成本最低的配置,好在对家庭使用影响不大,136+也有一些功能上的欠缺比如砍底数和没有手动量程转换按键,139c没这问题,不过也没专业人员打算拿手持万用表准确测量0.2Ω以下的电阻。手动量程如果切实需要也可以自己修改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136+,因为测量速度快,精度够用,价格便宜。139C看论坛拆机是dtm0660方案,测量速度很慢,似乎可以改999 ...

改9999精度提高了 速度也提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得的的表没得一块是好用的,又不准

有点极端了,优利德近几年进步挺明显的,国内有能力做万用表全面开发的也就同惠和普源,优利德和大部分厂家依赖于芯片的方案,前些年流行的fs9721就是慢,即使福禄克用这个也是慢,但福禄克的应用水平远超国内这些,客观说这几年优利德的新表已经比国内其它的要好不少了,和福禄克这类的差距仍然有但在缩小,可能有成本和市场定位的考量,但像136+这种表以我的眼光看没有明显的大缺点,足可以打六七十分,可靠性我没有发言权,已经快20年没用过国产表了,春节在老家才买了块136+,用了不到1年不知道长期可靠性如何,只能以拆机检查的情况看我没发现明显影响可靠性的设计制造问题,对自己的眼光还是有点信心的,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审察设计,审查对象也远比万用表复杂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136+,因为测量速度快,精度够用,价格便宜。139C看论坛拆机是dtm0660方案,测量速度很慢,似乎可以改999 ...

其实139c不算很慢,手持表里算中规中矩吧

网友B:
我没有139C,只有一个低端的139A,性能可能比139C有差距,但是,速度和做工应该差不多的!内部做工比136B+确实规矩很多!软件校准,1999计数!0660方案可以通过修改存储来魔改一下, 136B+是电位器校准,136B+也能魔改,主板预留了各种魔改空间。可以增加修改很多功能!总体上来说,我觉得136B+性价比更好!要说缺点,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不支持真有效值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得的的表没得一块是好用的,又不准

不认可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9999精度提高了 速度也提高吗

改9999只能说分辨率提高,不代表精度也一定能提高。如果觉得不够用建议直接买4位半的61e+。改表这事儿还是先把表研究明白了再说吧,就像晶振4改8简直是个笑话,一看4改8就知道是外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139C,只有一个低端的139A,性能可能比139C有差距,但是,速度和做工应该差不多的!内部做工比136B+ ...

139只能说用料好,还不能说做工规矩,你比较下输入端附近的走线就会发现和136的差距,我对136评价高最重要的原因是,136虽然成本控制得堪称吝啬,但设计上不仅没有敷衍甚至比价格高得多的表还要严谨,这是态度,是在国产表上非常非常少见的。成本控制会使产品不那么有高级感但不是产品粗制滥造的借口,国产手持表或多或少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看福禄克10*,1*,这些低端产品设计上是一样的用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价位的你有啥好表推荐

这样来说吧,UT136B/C+有两种版本,对于优利德的德性,反正是新款不如老款,尽量买老款吧,稳定得多。

如果说非得选择优利德的表,还是买个新款UT61E+吧,退其次买个139E。

另外,还有其它很多国产表可选择,功能、性能、质量都挺不错的,例如说华仪MS8218、华普 HP-770D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来说吧,UT136B/C+有两种版本,对于优利德的德性,反正是新款不如老款,尽量买老款吧,稳定得多。

...

8218就算了,没见过比8218还慢的表,温漂也没见比它大的!外壳还容易老化,掉肉!华仪只是个传说,真没啥像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来说吧,UT136B/C+有两种版本,对于优利德的德性,反正是新款不如老款,尽量买老款吧,稳定得多。

...

新款不如老款这个说法不太认同,优利得是有产品内部改版降低成本的事情,但要整体看产品的确是越做越好了,我还想找个195ds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极端了吧  国产里优利德还算不错的了  哈哈 这肯定是受优利德伤害了

极端吗?NO,你手上的表,你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