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求助!tf卡无故写保护!!

楼主(2020-12-01):
      前年京东买的三星EVOPLUS 32gTF卡,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用读卡器从电脑复制文件时提示无响应,当时直接就拔下来了,再插上去后能显示容量,也能看到里面的文件,但是无法写入也无法删除。用了一些如usboot等的工具都无法完成格式化,也无法检测芯片。
本人实在没招了,请求坛友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
这是完了,买新的吧。很早以前也是莫名其妙的坏了个三星的16Gtf卡,格式化之后内容还有,没法用了。要质保换货还得把这个发回去,干脆认了。我还奇怪,怎么三星这个大牌子还这么容易坏,其他的也没用坏过。

楼主:
感谢回复。再等等吧,希望有办法。

网友:
前年买的用了2年已经够本了,这TF卡是寿终正寝了,试试狗东售后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有可能是读卡器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个16G的也这样,折腾了多次无解…

网友:
十年保固,联系京东客服

网友:
联系京东,会退金豆给你,TF卡都是劣质TLC芯片,我就买到手写了个树莓派全盘镜像就这样了

网友A:
坏块到阈值就会写保护,让你还有数据迁移的时间,迁移完就售后吧。

网友B:
TF卡还是加点钱买MLC的吧,不然很不耐用,说怀就坏。

网友:
这很正常,卡坏了一般都是这样的,能读取就很不错了。基本上没有修复的可能,
听说刮开表面涂层露出下面的电路触点,飞线到读卡器,有一定的几率可以做个U盘用...  有兴趣可以网上搜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F卡还是加点钱买MLC的吧,不然很不耐用,说怀就坏。

现在还有MLC的TF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MLC的TF卡吗?

有啊,搜同一个品牌的,比如64G,挑最贵的买。

网友:
TF卡写保护对普通用户来说是无解了,放弃治疗吧,买新的才是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搜同一个品牌的,比如64G,挑最贵的买。

最贵的也不一定是MLC,我觉得是TLC晶圆质量比较好的部分拿来卖贵的而已

网友(2020-12-31):
我觉得是写入量到了阀值,自动禁止写入和删除,能读取是给你转移数据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块到阈值就会写保护,让你还有数据迁移的时间,迁移完就售后吧。

应该没有人为设置的阈值,,而是触发了某种机制.
我几张 朗科的64G 都写保护了.
其中有一张放在手机上存美剧的,写入不到2个PE.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最终通过三星售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