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测两个G9玉米灯

楼主(2020-12-02):
阿里巴巴上有5元红包,没地方用,拍两个G9玉米灯吧。第一次见玉米灯,拆开看看是什么结构,什么线路方案。

用了红包,合一个0.6元,3W的G9

用的是5W的盒子

盒子还比较精制

G9好像是用在灯杯上的,俗话说插泡

顶部也有LED

薄膜基板,可折叠

灯罩侧面有4条缝用于散热

灯罩顶部有三个孔也是用于散热透气

把印刷薄膜基板拉出来

芯片和电容被基板包裹着

塑料支架是6棱的6个面

6面各4颗,顶部有4颗,一共28颗

看看芯片型号

丝印82GA

就是 SM2082G

灯珠尺寸

3028的

第一粒功率

第二粒功率,几分钟后都稳定在2.53W

电路采用SM2082G芯片方案(无视闪)下图只供参考,实际参数跟图不一样,实际没有C2,R1为82欧,LED28颗,每颗约0.1W。试了几分钟微热,质量还不错。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不喜欢这种灯,没柔光罩特别刺眼

网友A:
玉米灯散热不好,容易挂

网友:
几乎无散热片,灯珠死的快。

网友B:
嗯点亮半个小时就有熟玉米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米灯散热不好,容易挂

试了几分钟,微热,觉得还可以吧,估计是降功率使用的。3028到底是多少功率也不知道,网上没查到,实际功率为0.09W,这么小的功率估计也不会热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点亮半个小时就有熟玉米吃了

看6楼回复,估计不会太热。

网友:
这插脚 的哪儿用?

网友:
玉米灯真的不好用,刺眼太厉害了

网友:
展开柔性版,用可固化导热硅胶固定在工业铝散热器上,要几乎没频闪找几种主动PFC电路前级试试,尽量找电压接近楼主灯珠串数,电压太高线性稳流芯片发热大。

网友:
这回复经典!

网友:
买过几种灯泡来测试,标称3W和5w的实际也就1.2w,标称7w的也才2w多一点。

还频闪的厉害,不过用在冰箱中的话没什么影响

网友:
没柔光罩,看着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