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一个芯片的资料 SOT23-6封装,丝印“_LK”

楼主(2020-12-02):
求一个芯片的资料,SOT23-6封装,丝印“_LK”。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片吧,
SOT23-6也有宽的窄的,
发图片有利于大神们帮你分析分析。
楼下大神路过请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个图片吧,
SOT23-6也有宽的窄的,
发图片有利于大神们帮你分析分析。

这样的,拍的不是很清楚,我大概画了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SOT23-6封装,丝印“_LK”

网友B:
淘宝搜索“丝印_LK”,结果中外观最接近的是:览丰 BGU7045 SOT363 丝印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索“丝印_LK”,结果中外观最接近的是:览丰 BGU7045 SOT363 丝印LK

我搜了,不是这个。。。

网友:
这些丝印真够害人,每个地方都不同,只能凭自己经验了。我也有很多这类的坏了都是只能放弃祝你好运

网友C:
我买了那种几十块的晶体管测试仪,三个脚测一下就知道了,大致找个一样的代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那种几十块的晶体管测试仪,三个脚测一下就知道了,大致找个一样的代换一下。 ...

我也有那种晶体管测试仪,试过了,测不了。再说了,这是SOT23-6封装的,是6脚,也没办法测试这个

网友D:
看看这里有没有 : http://www.s-manuals.com/smd/lk还有这里:https://smd.yooneed.one/code4c4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里有没有 : http://www.s-manuals.com/smd/lk还有这里:https://smd.yooneed.one/code4c4b.html
...

感谢回复,我看了,里面没有。这个元件的丝印是“_LK”,不是“LK”,是一个人体热释电控制模块上的

网友:
跑一下周围电路,就能知道大概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2024-09-28):
我的人体感应灯电路板上就用的这样的芯片,我也想知道这个芯片是啥。因为其中一个板子上的这个芯片位置是空的。

网友:
这是电路图,求六脚芯片是啥?

网友:
这是标有引脚的图,上图忘了标引脚。

网友E:
难,6个脚的单片机大把

网友:
大概率是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6个脚的单片机大把

单片机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是比较器之类的,从网上搜了一下,也可以用八脚芯片代替,比如QXRS012、HS6605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