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书接上表,继续测试老惠普电池,容量内阻等。

楼主(2020-12-02):
办公室扔了一台老掉牙的惠普电脑,开机电池都不显示了 果断拆之

这个时代的电池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HSTNN-LB42
10.8v 47wh

绿皮 山寨的味道来了 不至于吧

哦,lg的

电压还有的

电压还有的

这一节不得行 不过应该能救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266993-1-1.html参见
LGES318650 LG 品牌   E 中国工厂 ?这个没找到更具体的信息 不过这个电池肯定很老了的,2011年左右吧

内阻测试还行 67毫欧

上自制13串充电器 这个是自制的充电座 13节

以前做的13串充电器 内置13个独立的1a电源 侧面有风扇散热
此时60w 每节电池 1a 满载了

还在上升

差不多了

上m8v6 四线测试模式
设置1a电流 2.5v截止

四线模式接线

换了两种夹具,测试结果一致
至此,电池问题出来了,,,,容量定义为垃圾,12节电池普遍在500多mah

这节只有500mah不到

后用智育的zb206测试,结果也是这个范围内

结束,总结:这一批的两种品牌电池 定义垃圾 可以扔了

网友A:
内阻仪多少钱买的?

网友B:
不错。看看串接什么电容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仪多少钱买的?

价格几十块钱买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看看串接什么电容测量的

许老师电桥?
那是串了4个只相反极性的16v 主板固态电容的 貌似100uf吧。

网友C:
这电源按键做的真是随性洒脱!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按键做的真是随性洒脱!佩服佩服!

就着啤酒,哼着小曲儿,一钻头一个,孔就开好了

网友D:
看着就满足了,太想有个楼主的电阻测试仪了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买一台便宜的曲线联机表头,负载用7135x6加XML灯珠,再配锂电池免激活保护板。要操作方便点买台EBD或EBC锂电池负载测试仪。

网友:
13串电池充电方案是用了13个4056组成的吗

网友:
上一个贴看到这一个贴,苹果终于吃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就满足了,太想有个楼主的电阻测试仪了

这货我现在都不清楚到底改过几次了,以前在一乐还是那个论坛遇到个大神,他一步步教着改的,
主要精度啥的都比原版高了很多 ,温漂也控制了很多 用的锰铜丝当的取样电阻。
358也换成了op07 还有啥芯片 也换成了温漂精度更高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买一台便宜的曲线联机表头,负载用7135x6加XML灯珠,再配锂电池免激活保护板。要操作方便点买台E ...

可以可以。

网友F:
当年搞的第一批m8v6 现在还在吃灰,一直没动手,板子还是板子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搞的第一批m8v6 现在还在吃灰,一直没动手,板子还是板子来的 ...

我都是后知后觉型的
总赶不上好事儿

网友G:
谢谢分享。13串充电器很不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13串充电器很不借。。。。。。

温总 你好
丑点能用就行。。。
没合适的外壳是diy路上的拦路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