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victor-TD-E7000双卡座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数据!

楼主(2020-12-02):
此卡座原使用日本本土100V电压,买回后改换上了220V变压器,忘记把次级电压数据抄下来,结果后来烧了变压器了,想换不敢换上去了。有哪位知道该机次级电压数据的请帮帮忙,变压器是一组双电压和一组单电压输出。

网友A:
北仑河?东兴的?

网友A:
把原来的变压器找出来看看。或者看看滤波电容耐压。

网友B:
JVC的双卡机几乎是双12或双15加单5,看电容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仑河?东兴的?

是,你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变压器找出来看看。或者看看滤波电容耐压。

就是当时顺手把原变压器扔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JVC的双卡机几乎是双12或双15加单5,看电容能看出来

谢谢,我看到了有一个单个10000微法的电容耐压只有10V,旁边有330微法的耐压25V。却有个不解,按理说双电源的话应该有两个同样的滤波电解电容才对,那电源部分有3个电解,但3个都不一样

楼主(2021-01-25):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网购了一个松下的变压器,焊接好了,机器工作正常了,音质非常好。小日本的机器不得不服,闲置了超过10年,里面的橡胶件却没有硬化,皮带、压带轮弹性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