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诱骗器电源问题

楼主(2020-12-02):
有没有坛友有比较稳定的诱骗器图纸或者成品,某宝买了几个都很不稳定,要嘛发热很严重要嘛就乱跳电压。

网友A:
IP2721,配合很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721,配合很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解决

有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2721,配合很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解决

不确定坛友,有没有做这个的可以定制的

楼主:
目前某宝买的诱骗器公头发热很严重,插在PD充电器上TYPEC 头很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吗

这个论坛就有相关贴子,自己找吧

网友B:
发热是电流大了吧,取电直接焊接到插座引脚附近。。。 一般3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是电流大了吧,取电直接焊接到插座引脚附近。。。 一般3A以内

嗯,我是TYPEC 输出的充电器,用诱骗器的话就是TYPEC公头会发烫,满载应该在3.5A左右,很怕有安全隐患。